求教:S7-200高手

楼主(2006-08-11):
我用的PLC是S7-200CPU224XP,目的是进行温度控制,采用温度变送器将1V--5V的电压输入模拟量端口,显示器是TD200,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如何将模拟量转换为温度值,有什么公式?如果能给我程序提示的话更好!    在下先谢谢各位了。请各位大侠一定帮忙!         我的邮箱  hujian5499@yahoo.com.cn

网友A:
测温元件的范围?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B:
首先要知道它的检测范围,也就是量程是多少.
比如你现在输入的位置是PIW288,程序如下:
L PIW288
BTD
DTR
L ****   //这个值的大小是用来修正零位偏差的
-R
L ####   //这个值是用来标定温度的,如果20000对应的是200
           度, 那么这个值就是20000/200=100
/R
T DB10.DBD100  //目标位置,再在TD200中作相应的对应

楼主:
测温元件是PT100,温度控制有两种:0--100度和0--200度。现在我用的软件是4.0SP3。

网友C:
不是什么公司呀。需要你校正一下:公式如下
    Y=A*X+B
我的MSN:zyj633@hotmail.com

网友D:
在S7-200 CPU内部,0 - 5v对应于数值范围0 - 32000;对于1 - 5v的信号,对应的内部数值为6400 - 32000。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图1. 模拟量比例换算关系

网友D:
嘿嘿!图片贴不上呀!

网友E:
如果量程选择0-10V那么就是
0-10V对应0-32000,相当于0-5V对应0-16000;
那么如果温度量程是0-100C,那么0-5V对应1-16000对应0-100C;
做一个线性转换就可以了.

如果信号1-5V那么多相应的偏移就可以了.
即:1-5V对应3200-16000对应0-100C.

如果量程选择为0-5V那么
0-5对应0-32000,相当于0-5V对应0-32000;
那么如果温度量程是0-100C,那么0-5V对应1-32000对应0-100C;
做一个线性转换就可以了.

如果信号1-5V那么多相应的偏移就可以了.
即:1-5V对应6400-32000对应0-100C.

网友F:
楼上说的很精彩,顶先

网友G:
在西门子网站有一个SCALING得库很好用的,你找找看,找不着我发一个给你。还有你也可以不在程序里做换算,在触摸屏里做数值显示时也会有一个工程量转换的功能。

网友H:
太麻烦了,凯迪恩的普通模拟量采集显示10000,那么实际值就是除以1000,得10,温度模块是除以10就是实际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