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母线连接快熔烧断,想不通?

楼主(2006-08-11):
Q3、Q4都合上后,KT1得电,延时一断时间后,KM1合上,将两个变频器母线接通。上次试车时,先合上Q3,瞬间FU1快熔烧断,检查线路接线,无问题,更换快熔,KT1调整15秒左右,再通电,分别合上Q3、Q4,待Q3、Q4都合上后KT1工作15秒,KM1工作,接通母线,一切正常。实在想不通第一次快熔怎么会烧?

网友A:
两台电机拖动什么负载,用在什么情况下,要达到什么目的,两台变频器正负端子通过继电器连接在一起是何用意?

网友A:
继电器调整前的动作时间是多少?

楼主:
两台电动机同时运转,3KW电动机有被5.5KW电动机拖着走的情况,处于再生制动,母线连接是为了能量反馈,省了制动电阻。继电器调整前时间可能为2~3秒,不过Q4未合上,时间继电器不能工作的。

网友B:
FU1是多大电流的,“上次试车时,先合上Q3,瞬间FU1快熔烧断,”是否存在KM1偷合的现象?VFD055B43直流母线供VFD037B43母线的P,N线(无冲电限流,瞬时电流很大)而烧断FU1。

网友B:
2~3秒太短。

网友C:
我认为KT1不应加在1R 2S上,用Q3Q4副触点

楼主:
2~3秒太短,是的,但只合了Q3,Q4还未合上,KT1不应该工作,除非KM1存在KM1偷合的现象?

楼主:
哪位说说FU1,2应选多大的?我选的是25A,今天,FU2又烧了,INV2出现"OV"故障,保护了.两个电动机存在速差,M2的控制电压是M1的0~1倍,可调,FU2烧时,比例为0.9,FU2选25A合适吗?

网友D:
我倒,另一个变频器直流电容上没有电压存在,你km1合上后相当于直接给直流电容加上了个直流500多v的电压,相当于短路,快熔烧了还是小意思,电容还没炸,你运气好

网友D:
第一,需要改设计,这个设计有问题
第二,中间得串限流电阻

网友E:
我见过在那两个熔断器间再串一个二极管,让电流由可能被拖动的那台变频器流向出力大的那台.不知对你这个有用没有

网友B:
KT1偷合所致,由于N—线相连,通过整流桥形成回路。建议KM1同时控制P+ N—或者照“cxldd”的做法。

楼主:
兔子望月: 两个变频器都上电后KT1延时后KM1才能闭合,你说的情况不存在。串了限流电阻后,电阻两端存在电压,如INV2直流电压过高,将出现“0V”故障。不过加限流电阻倒很有道理,如何选择?
理论上讲,电流应该是由可能被拖动的那台变频器流向出力大的那台,此种情况下加二极管好象没什么作用吧?
多谢各位!

网友D:
两个变频器都上电后KT1延时后KM1才能闭合,这个你的图纸上看不出来,我说的改设计也说的是这个,这个是必须的。
电阻的选型建议跟变频器内部充电电阻选型一致。

网友D:
另外,你说的都上电后才能闭合,如果一个空开闭合另一个不闭合,延时继电器会不会动作?

网友F:
816,看不懂你的型号,不知道你选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1,强烈建议你将Q3、Q4合二为一!你加KM1的目的应该就是解决先后上电的问题吧?不过共直流母线时,如果能保证同时上电,KM1可以不用。
2,25A应该小了,我看的一个变频器的选型样本上,5.5KW的要80A!

楼主:
如果一个空开闭合另一个不闭合,延时继电器不能得到380V电压,不会动作,控制回路中是延时继电器得到380V后延时,石匠到后,KM1动作,将两个变频器母线连通。上电时的问题仅出现了一次,以后都没问题。只是现在将两个电动机速差加大,出现了FU2烧断,INV2保护。

网友D:
加限流电阻吧,把变频器打开,照充电电阻买一个,快熔参照变频器手册快熔选型买吧,中间那部分是为了防止一个变频器损坏引起另外一个变频器损坏的保护

楼主:
老菜鸟: 变频器是台达的,用KM1是确保两个变频器直流电容充满电后才将母线连通。你说的选型样本上,5.5KW的要80A,是不是变频器内装的快熔?对于变频器的保护来说,将Q3、Q4合二为一不太好吧?

网友F:
816,你用KM1的做法和我说的将Q3、Q4合二为一其实是一个目的,是确保两台变频器的电容不因为电荷不平等而引起一个电容给另一个充电。合二为一,则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同时充电的,不会造成一个给另一个充电的结果。
我说的80A不是内装的快熔,是外加的,我无法传图,我这个样本里的示意图和你发的有一个区别,它在N-端也各自有一个快熔。惭愧,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共直流母线的方案,不知道为什么N-端也要,按理这边的电流似乎不大才是。
对于变频器的保护,合二为一似乎不如分开好,但是如果一台保护了,对采用共直流母线方案的系统来说,另一台恐怕也不敢让它运转了吧?

楼主:
任何一台保护了,另一台也将马上停止,控制回路是这样设计的.
但是你说的80A,我实在想不通怎么需要这么大.3KM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母线电压升高传送给5.5KW变频器,电流怎么会这么大呢?以前研究太少,这次是想省制动电阻才这样做的.谢谢指教!

楼主:
老菜鸟:样本里的示意图是什么格式的?能发我给我吗?谢谢!
xue-816@163.com 学习学习.

网友D:
40A的够了

网友:
1,第一次烧FU是偶然事件,你没检查清楚.
2,要确保KM1接通时其中任何一只变频器不在运行状态.否则需加限流保护等.
3,要在P和N间都加FU,而不是如图的串联.

网友G:
设计有问题,制动电阻省不掉的,FU不能加了,再加烧的不是FU是制动晶体管了。这样做不行,制动时的电流多大可以算的,你样接相当于两变频器内制制动电阻并联,那么用你制动晶体管的打开电压除以这电阻就是电流。用OV报警时的触发电压除电阻就是最大电压。每台变频器的制动晶体管都有个电流极限超过就会烧。

网友G:
上面有笔误,还有就是看你这设计,因两电机的转差存在,有一台电机长期处于发电状态,再生的能量太大了。不知道你机械是什么情况,如果机械同轴的话,一主一从,从做力矩控制比较好。

网友H:
小容量变频直流母线电容电流在并联模式下太大(不管大容量是电动还是发电状态)导致直流熔丝电流超过额定,在直流母线正端和负端都接一对反并联二极管吧

楼主:
这是老菜鸟发给我的施耐德变频器的母线连接
多谢大家指导!

楼主:
To: 群
请教你发的图是哪种品牌的变频?图中TB2、TB3是什么东西?

网友F:
嘿嘿!
我也没有明白群发的图里TB2和TB3是什么,看起来似乎是外部的接线端子排?不过还没有说明快熔是多大电流的。
此外,我没有看懂群的那个“反并联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请群给我讲解一下啊!

网友H:
降低直流电容的电流等级
tb为直流输出端子

楼主:
今天询问了台达的工程师,说明如下:图纸连接没什么问题,25A快熔也应该足够了。但VFD-B系列型号较老,且5.5,3.7KW正好分属于两个等级,两者之间母线连接变频器内设计可能没有考虑,新的E系列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幸好早加了制动电阻,工作没有问题,台达的工程师说是双保险。哈哈!还是没能省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倒并不贵,只是想学一学母线连接)。
看来运用“新技术”必须选准器件,多谢各位。各位有用过母线连接的实例的,发一些图上来,大家学学!

网友I(2011-06-13):
你们选择熔断器的算法可以说下么 朋友们?

网友I:
有工控的朋友们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