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称重仪故障分析

楼主(2006-08-11):
我们一台带搅拌机的反应釜选用了三个50KLB的称重传感器,国内产品,控制仪选用的是PT-650D。工作温度为高温200度以下。原来一切正常。在几个月以后,发生故障。即在生产的过程中,称重仪会突然失灵,大幅振荡。有时几个小时后会自动恢复。但发生的几率是偶然性的,有时连续几十个小时也不会出问题。请各位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不知道你当时装的是不是高温传感器.普通的称重传感器一般不能在这么高的温度工作。同时电缆等其他原材料也容易失效.
我公司也是专业称重传感器的制造厂家.希望能有机会合作。
也可电话联络0571-85988814 张先生
email:13757107930@zj139.com
www.zjloadcell.com

网友B:
很可能是常温的当高温用了
宁波柯力电气有限公司
www.kelichina.com
0574-87562203
13685883263周红波

网友C:
高温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要查一下电源的干扰.包括电源的浪涌,接地的可靠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订购的产品是耐高温型的,我设计为200度,理论上温度是没有问题的。关于接地,因为是德国的系统,他们允许保护接地与工作接地并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分开。如果是浪涌,没有任何征兆啊。很奇怪的就是如果我连续生产12个小时都可以没有问题,但依然不能保证故障能够排除,因为我一个月内发生4,5次了。我已经换掉中继盒了,故障依旧。难道还要换掉load cell吗?

网友D:
有可能是传感器的电缆接触时好时坏。

网友E:
传感器性能不好了。

网友F:
应从传感器检查。

网友G:
传感器有问题,我公司所用称重仪存在零点飘移^,感觉这东西技术不成熟!

网友H:
如果是输出波动加一个信号隔离器就行了,可能不是等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