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星组态软件通过西门子S7-300实现高速采集

楼主(2006-08-11):
世纪星组态软件通过西门子S7-300实现高速采集
一、技术要求:
某低压迅速减压舱物理测试系统要求如下:
1.    数据采集。能够周期性采集西门子S7-300 PLC的DB块中存放的数据。共需要对14个变量进行数据采集,每个变量能够在1秒钟内实现采集50次。
具体描述如下:PLC由我们做到周期性将某个变量的实时数据分一组(数量待定)存放,上位机软件周期性将这一组数据读取到计算机并且按顺序合并成一个数据。
2.    世纪星数据采集通过西门子的5611卡采集。
3.    实时数据及曲线的显示。上位机将从PLC采集来的一组数据按时间顺序合并成一个数据并且将该数据显示在屏幕上。同时显示该数据的实时曲线。
4.    实时数据和曲线的保存及打印。能够任意选择某段数据和曲线进行打印和专门保存。
二、连接拓扑图

三、结论
世纪星采集700个浮点数(每个数4个字节)所需时间:480毫秒。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技术要求。
想要了解这方面技术,请登录网站:www.chncla.com

网友A:
该软件挺好

网友B:
可以试试,上位应该简单好用,WINCC不好用.

网友C:
14个变量进行数据采集,每个变量能够在1秒钟内实现采集50次?
速度能达到吗?PLC采集数据应该是挺慢的。

网友D:
看来需要验证一下

网友E:
不知道能做服务器冗余吗?
支持国产

网友F:
TO: 工控小强: 不知道能做服务器冗余吗?支持国产 对冗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力控组态软件-多种冗余解决方案!典型分布式应用! 设备冗余-如s7-300,s7-400等PLC 服务器冗余 双网络冗余
切换时间最小可达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