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如何实现操作记录和设备运行记录

楼主(2006-08-11):
正在做一个项目,根据客户要求要在界面中显示操作记录和设备运行记录,并可以查找相关
记录信息
操作记录:记录操作员在上位机的相关操作,例如开/关等操作
设备运行记录:记录所有电气设备的运行和停止
哪位高手做过类似的功能,请指教,我不知道该用wincc的哪个功能或者编辑器来实现
感谢!急!

网友A:
基本就锁定为2种方法:
1 使用Wincc ADUIT软件,这个是要花钱的
2 每一个动作都另外编程,将变量状态记录到文本文件中去,这个工作量很大,像你这样的要求其实可以对离散量进行归档,然后通过读取归档数据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B:
Wincc ADUIT
哪里有得下载吗!

网友C:
变量归档不是很简单的吗,干吗还麻烦找ADUIT呢!

网友D:
建1个变量,每按动一下就增加1,这就可以了!

网友E:
通用工控报表软件 hmiReport V2.6
功能简介:
1.与组态软件链接获取实时数据,存储历史数据,支持OPC、DDE。
2.报表向导快速生成通用格式数据报表。
3.组态方式开发任意复杂自定义格式报表。
4.支持报表自动生成和自动打印。
5.直接生成EXCEL格式数据表。
6.附加功能:语音报警和设备运行记录
下载链接: http://www.hmirepor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