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6-08-11):
最近维修二台安川1.5kw变频器,板子电容换过。上电运行几分钟后跳Uu1,请阿安川通指教,谢谢!

网友A:
UV1故障是:主回路直流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级别(L2-05)。
原因:①输入电源缺相;②输入电源的电压变动太大;③输入电源的接线端子松动或发生瞬间停电。

网友B:
   接触器不工作,显示正常(不带负载也会正常),检查接触器

网友C:
先查驱动板上到接触器的24V有没有?可能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