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的疑惑?

楼主(2006-08-11):
我有两个电机,一个电机是交流380V的匀速运行的电机,一个是220V交流调速电机,我要做一个电控箱控制这两个电机,我从外面接三相380V的电源,加上零线,总共有四个抽头,每两相之间是380V的,第一个电机能运行,我任选一项和零线接到调速仪上,理论上是交流220V,来控制调速电机,但调速电机一接上,接触器就回跳,控制失败。我纳闷的是,我用另一条线外接上市电控制调速电机,为什么就行呢?

网友A:
零线问题,,估计接地不好。你还用这根零线,外接上市电试试,如
接触器就会跳,控制失败,检查零线。

网友B:
是不是你的调速电机控制系统有干扰?

网友C:
两个电机用的是不是一个空开???

网友D:
220V交流调速电机是哪种的?什么原理调速?单相的么?
从哪个地方任选一相做220V火线的?空开下端还是三相异步电机控制接触器下端?开起来后跳的接触器是哪个接触器?

网友E:
可能是控制系统电源,和电机的电源不是一相造成的,我以前遇到过,两个有联系的电控箱电源不是一相,造成调闸.

网友F:
没说清楚,很难分析

网友G:
不明白,也许你的控制有问题

网友H:
你的电机功率是多大的!是不是负载不平衡?

楼主:
是一个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