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这个语句要是不明白,我就没信心了

楼主(2006-08-11):
大家好啊,我是新手。刚进入这个行业。
遇到三菱Q系列plc编程的问题,有一个指令不懂了,请高手指教
[MOV K3X0 D8]
[MOV H1106 K4Y200]
请高人指点一下。这两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啊?基本怎么使用我知道,可是具体怎么传递数据就不知道了。
可以邮件回复到wrb1688ok@eyou.com

网友A:
把K3XO 就是X0 X1 X2的状态放到D8
把H1106放到 Y200到Y215这连续16个输出
好久没有用了 大概是吧 你在看看 手册

网友:
q系列的plc我也不大懂,但是在fx2n系列里,k*x*,k*y*,k*m*,这些是指,举些例子吧,k2m0 ,是指m0-m7,k2y10,指y10-y17,k4x0,指x0-x17;这样说能明白吧?我也希望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另外我也想知道q系列与fx系列的不同

网友B:
MOV K3X0 D8 意思是把X0及以后的12个状态值,传送到D8及以后的12个缓存当中,MOV H1106 K4Y200 把H1106放到 Y200到Y215这连续16个输出

网友B:
K3X0就是把X0-X7 和X10-X13的状态放到D8-D20的缓存中
把H1106放到 Y200到Y215这连续16个输出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q系列与fx系列中原理差不多,要看手册

网友D: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把K3X0数据(X0-XB)传送到D8。
把十六进制数据H1106传送到Y200-Y215。

网友E:
把K3XO 就是X0-X13的状态放到D8
把H1106放到 Y200到Y217这连续16个输出
若以开关状态来举例(MOV H1106 K4Y2000)=Y201.Y202/ /Y210./Y214./
6 / 0 / 1 / 1

楼主: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后来又看了一下手册,[MOV K3X0 D8]
应该是把X0-XB总共12个点放到D8中。
那么这样类推的话,K值代表的意思就是从X0开始的4*(K值)个位的状态放到D8中。
所以[MOV H1106 K4Y200] 就是把十六进制数H1106->B0010001000000110放入从Y200开始到Y215中去。各点对应二进制数每位的状态。
您说对吗??我最终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修正:应该是从Y200开始到Y20F中去

网友F:
回胡立桦:
我也不懂啊,这些数据还真难。你还会回来帮我们吗?

网友F:
我要学的是FX2N要学会这些要看什么手册呀?

网友G:
回楼上,其实都差不多的
只是FX2n里面是8进制,而Q系列是16进制.
看Q系列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H:
平时很少用到这些吧,我们厂内的程序都没用到.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I:
仔细看手册,手册介绍的很详细。学会独立思考。

网友:
有点收获

网友J:
很不错!
看来事情还是要自己多揣摩啊!

网友K:
本来今天是有心情给你回复的,可看到最后你已经理解了,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