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运动中如何计算所需脉冲个数啊

楼主(2006-08-11):
大佬们请指点一下:在做运动控制时该如何去计算某段控制距离所需脉冲个数啊!是否有相应的计算工式。谢!

网友A:
这个,无所谓公式,先搞清楚机械传动机构,电机转一圈走多少,再搞清楚电机转一圈是多少脉冲。

楼主:
TO:刘师傅
   我还是有点不懂.电机转一圈走多少距离这个可以根据传动丝杆螺距得出,但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是靠什么方式求出来的还有点想不通。请详细指点一下吧!多谢!!

网友A:
读电机或者驱动器(放大器)的手册。

楼主:
TO;刘师傅
多谢指点!!!我现已找到相应计算资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