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这个指令有人问过,看不懂。烦请指教

楼主(2006-08-11):
三菱Q系列plc编程的问题,有一个指令不懂了,请高手指教
[MOV  K3X0  D8]
[MOV  H1106 K4Y200]
请高人指点一下。这两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啊?具体怎么传递数据?K3,K4代表什么呢??
可以邮件回复到wrb1688ok@eyou.com

网友A:
K1代表连续4个位元件1组,K2即8个,所以K3就是12个,K4是16个.
第1条就是将X0---XB传送至D8的低12位,高4位置0.
第2条就是将16进制数H1106传送至Y200----Y20F.

网友B:
简单说就是X0-X13的位状态传送到D8,后面一句就是把H1106这个数输出到Y200后面连续16个位来表示!

网友C:
白衣少年说的对,这个问题论坛上别人有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