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采用opc联网时opc安装及配置

楼主(2006-08-11):
此帖为ifix采用opc联网时DCOM配置的后继篇,第三篇为iFIX配置说明,三篇文章加起来就是ifix采用opc联网配置全过程。系统为WIN2000sp4.希望对新手能有所帮助!~~~~~

楼主:
[b]iFIX OPC安装配置说明 一、 OPC安装(客户机、服务器) 如果用其它用户不能正确安装,请用administrator帐户安装! 1. 找到安装程序,运行“SETUP.EXE” 2. 点击“Next”
3. 点击“下一步”
4.输入安装路径,不需要做改动,直接点击“下一步”
5.选择节点类型,服务器一定要选择“Server”,建议客户端也选择“Server”,否则需要在客户端注册Server服务。然后点击“下一步”
6.输入节点名称,主要节点名称一定能与网络中其它节点名称相同。如果在装iFIX的时候已经配置好了节点名称可以直接点击“下一步”
7.选择“开始“中客户端工具的快捷方式的安装文件夹,可采用默认设置,然后点击”完成“
8.关闭弹出的文本文档。如果您有雅兴的话,看完再关也可以。
9.安装程序询问是否需要安装OPC客户端,点击“是“
10.点击“Done“,完成安装。

楼主:
二、OPC Power Tool配置 1. 点击“开始→程序→iFIX→OPC Power Tool“ 2. 点击“Use Local Client Driver”,去掉“Show this dialog on …”然后点击“Connect”
3.打开如下画面,然后点击图标,增加Server(服务器)
4.选择OPC服务器的类型如图,并点击“OK”
5.配置服务器的名称为一有意义的名称(示例中为S1),并勾选其“Enable”,设置“OPC Server Connect Setup”,为“Remote”(远程),并在“Machine Name”中输入服务器名称(JMDATABASE),或者直接输入服务器的IP地址,也可以浏览寻找需要的服务器。 然后就可以点击增加数据组(Group)的图标,增加需要的数据组。
6.本示例中可以把有关油的数据放在一个组里。取组名为“Oil”,设置其通讯方式为“异步”(Asynchronous),并设置“Poll”时间为“01:00”,是通讯速率快一点,然后勾选“Enable”,并点击增加数据项的图标(Item) ,增加需要采集的具体数据点(标签)。
7.输入Item的名称为有意义的名称比如“petrol”(汽油),并勾选“Enable“,然后浏览选择需要的标签名,也可以直接输入,比如“FIX.A21.FCV”,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勾选允许写块(Enable Block Write)
8.浏览添加数据项的画面如下
9.可以点击下图中的图标进行Server、Group、Item的操作,以及删除这些内容。最后保存一下配置文件。注意:当OPC安装完成后,会在安装目录下生成一个默认的OPC配置文件:“本地节点名.OPC”,(本例中为zhang.opc),iFIX使用此文件来启动驱动器,不要修改、覆盖、重命名此文件。如果本地节点名称变更,请重命名此文件名为“本地节点名.OPC”。建议文件采用默认保存位置,此处保存配置文件名为haha.opc。
10.下面进行一下设置,设置其默认配置文件,可以使在OPC Power Tool打开的时候可以打开一个已经配置好的文件。
11.采用默认路径,输入默认的配置文件名。

楼主:
12.点击“Advanced“,进行高一级配置,把三个”Auto“和一个“Enable”都勾选,保存。
13.最后别忘了启动它,点击绿色箭头即可。点击下图中右边的图标可以看到统计信息。
三、iFIX数据库中标签点的建立 1.打开数据库管理器,增加块。输入标签名为“A3”,选择驱动器为“OPC OPC Client v7.32c”,地址格式为“Server;Group;ItemID[;AccessPath]”
因此输入地址为“S1;Oil;petrol:No Access Path”也可以直接输入“S1;Oil;petrol” No Access Path iFIX会把它直接加上,并勾选硬件选项为“Server”

网友A:
昆仑摩勒: 不错。
顶。
虽然以前俺也做过。

楼主:
谢谢!看过您的不少高论,很有收获,我是新手,希望以后能得到您的指教!

网友A:
昆仑摩勒: 我转贴到我的网站去了。
http://www.opc-china.com/bbs/dispbbs.asp?boardid=14&id=1722&star=1#1722

楼主:
原来工控帮论坛是您的啊  呵呵  以后我会多去灌水

网友B:
不错,很有收获,收藏了

网友C(2006-12-11):
不错!大哥厉害,我好崇拜你!!

网友D:
我想要"第三篇为iFIX配置说明",能给我吗?
LYJGWCL@SINA.COM

网友E:
iFIX数据库中标签点的建立都有了,太详细了。

网友F(2007-04-05):
楼主,你上面安装的软件是OPC Power Tool吗?能给我发一份吗?别外你的第三篇关于ifix的配置我也想看一下,也给我发一份好吗?
信箱wllyonger@126.com

网友G(2007-08-21):
不错,但是,下位机如果是PLC 的话该如何设置其数据点进行通讯啊 比如 GE plc

网友H:
太好了,这么详细的解说对学习者太有用了。

网友I(2008-03-10):
这真是好东东啊,谢谢啊!呵呵,找到宝贝了。你的第三篇关于ifix的配置我也想看一下,也给我发一份好吗?
信箱zhrl614@163.com

网友J:
我还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K:
用数据库建变量,如果我有1000个点怎么办

网友L(2009-09-04):
楼上的问的对--用数据库建变量,如果我有1000个点怎么办 ?

由于iFix不是OPC核心软件,他们只是写了一个OPC Power Tool来跟OPC Server连接,

如果你在OPC Server中已经建立了1000点,那么你在IFix的PDB在再要建立1000点的变量,还有有点问题,OPC点大概到1000点的时候,iFix的响应速度会慢下来!使用OPC核心软件就没有这些问题了!美国“创世纪32"GEN32就是OPC核心的监控软件。

网友M(2009-11-26):
我还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N(2010-01-28):
不错,很有用,先藏了!

网友O(2010-04-01):
在过程数据管理中,建变量的时候,只能通过simulation driver,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连接s7-200的pc access ,不知道怎么不能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