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电工变频器

楼主(2006-08-11):
现有一台松下VF-8X变频器(7.5KW)不接电机运行正常,输出电压正常。带一0.75KW小电机试机,出现运行到10几赫兹报OU1故障,不知是哪部分的原因,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查一下接触器

网友B:
同意小张》: 查一下接触器

楼主:
谢谢小张和新三毛,我仔细看了,上电后继电器吸合很好,将频率升到25HZ运行,很正常,但只要升到30HZ以上就报OU1,25HZ运行5分钟,继电器轻微发热,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知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器  触点吸合好不好

网友B:
    还是接触器问题,把它换了...问题就解决....其他不要罗嗦了

楼主:
谢谢小张和新三毛的回复。接触器已换过全新的,故障依旧。还有什么原因呢?希望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B:
   电压检测看看,换控制板看看

网友A:
上电时候对电容充电正常吗?开关电源也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