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供水专用变频器

楼主(2006-08-11):
我近期使用了几台ACS510变频器采用PFC控制加了自动切换,但是为什么辅助电机的启动顺序非常混乱,不是按照说明书所述顺序启动辅助泵。

网友A(2008-07-16):
是否将你的情况更详细些 或者可以将你的接线图给看一下?

网友B:
“为什么辅助电机的启动顺序非常混乱,不是按照说明书所述顺序启动辅助泵。”
1、外部接线错误;
2、或端子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C:
这个pfc并不太好用,好像还需要另外购买一块板,你可以用plc来做,效果比他的好,而且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