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测量氯气压力用什么类型的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6-08-11):
请问个位高手,测量氯气压力用什么类型的压力变送器???
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用ROSEMENT 3051C系列的变送器

网友B:
注意膜盒材质

网友C:
用谁家的压力变送器都可以,只是,膜盒材质选成 钽 就可以了,注意,法兰也需有钽防腐面.
我们用过,在光气上.

网友D:
氯气是干的还是湿的?如果是干的,膜片材料用SUS316L、哈氏合金、钽都可以;如果是湿的,就用钽材。
测量氯气时,膜盒内填充液要用氟油。

网友E:
赞同楼上的,另氯气肯定是干的,湿的称液氯,我曾是专职发货的,呵~

网友D:
湿氯气是指氯气中含有水分,和液氯可不是一回事哦。

楼主:
大家为什么不考虑一下间接测量呢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网友F:
楼上的是说用软测量么?没必要吧

网友G:
请教为什么要选用氟油而不能用硅油呢?

网友H:
湿氯气不能用硅油。

网友I:
楼上的
为什么不能用硅油呢?
硅油和氟油粗除了测量温度范围不同,还有什么要害的不同呢??
请赐教,谢谢!!!

网友I:
楼上的
为什么不能用硅油呢?
硅油和氟油粗了测量温度范围不同,还有什么要害的不同呢??
请赐教,谢谢!!!

网友J:
回答川子的问题:从安全方面考虑,硅油与氯气发生反应容易爆炸。

网友J:
可以用法兰安装式差压变送器,还有隔膜密封压力变送器

网友K:
您给的条件具体点吧,我公司生产的压力变送器有工业级的微压,稳压,电容型,卫生型,差压等多种压力变送器, 您的氯气是气体还是液体,还有氯气存在的工矿场所,我才可以给您提供意见。
我的联系是010-82608456 转103 13146763206
我的公司是北京奈士德科技有限公司,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仪器仪表的公司〉

网友L:
氯气是干的还是湿的?如果是干的,膜片材料用SUS316L、哈氏合金、钽都可以;如果是湿的,就用钽材。
测量氯气时,膜盒内填充液要用氟油。应该没问题!

网友M:
赵朝说的是对的,如果你的单位要求用国外的变送器的话我建议你用EJA的,那一种的效果好,我常期代理,大量现货.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网友N:
同意没事玩玩的意见

网友M(2006-12-03):
应该用钽膜片膜盒

网友N:
主要是因为牵扯到CL离子腐蚀的问题.
而且,氯不能用硅油

网友O:
    随便一种都行,膜片材质注意一下

网友P:
可以采用ROSEMENT 3051C系列的变送器,采用的是法兰盘连接方式

网友Q:
最好用钽膜片的单法兰式压力变送器,寿命长点

网友L(2007-01-11):
用钽膜片的单法兰式压力变送器,各家公司都能做,我用了30多台呢,没问题!放心

网友Q:
主要是材质,膜片用钽最好,如果容室法兰也用钽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这样的成本是相当高的,所以如果要保证效果,膜片用钽,而容室法兰用哈氏C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R:
可以参阅FOXBORO的变送器材料选用指南,氯气的状态对变送器的选型影响较大。

网友S(2007-06-17):
用陶瓷压变就可以了

网友T:
不论是干氯还是湿氯,膜盒材质选成 钽 .法兰也需有钽防腐面.
干氯用316不锈钢或哈氏C.316和316L是不同的;316=0Cr17Ni12Mo2,316L=00Cr17Ni14Mo2=SUS316L...

网友U(2007-08-06):
陶瓷膜片变送器有哪位试用过,情况怎么样?谢谢!

网友V:
用防腐型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我司有一款防腐型压力变送器,有兴趣可以到我们网站上看看 www.leeg.cn

网友W:
液氯的用哈氏C表层做防护层的压变怎么样?向各位请教,

网友X:
星五:你的液氯里面是否混杂有水或者别的可能与氯产生反应的杂质,如果有需要用哈C或者胆合金,如果没有用316L就可以拉.有问题可以加我QQ22313894

网友Y:
呵呵,我也做个广告。我们公司也有生产。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ww.tian-kang.com.cn

网友Z:
材质选用胆膜片,然后在衬PTFE效果非常好,精度会受一点影响但是不影响测量,重庆伟岸的SST数字智能变送器在氯碱化工中很多业绩呀,价格也非常合理.

网友L(2007-11-24):
湿氯气用钽膜片,确保是干氯气的 用不锈钢膜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