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电机选型和驱动电路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6-08-11):
如果对于电机的转速有很高的要求,即达到一定的速度,大概10W转,然后在此转速下做中等负载的运动,还要求在这个速度上能够调节速度.
达到这种要求,电机是用同步的好还是异步的好啊.
还有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同步可以通过改变频率改变转速,可是这么高的转速同步电机能实现吗?
还有就是异步电机+变频调速器能够实现这个要求吗?负载变化对异步电机的转速影响大吗?如果负载急剧变化会不会对电机的转速影响很大啊.这样做不加速度闭环可以基本保证转速吗?

网友:
10W转,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完全没有概念了。

网友A:
很显然 要用异步的 同步的一失步就再也转不起来了
好像这样的电机 一般都是空转或者带个很小 很小的负载的

楼主:
....特殊行业的特殊需求..
各位高手有啥可以推荐的能达到这样高速的电机吗?
异步的负载变化的话对转速影响大吗?
一般电机既然作为一个惯性环节,按说对于高频的信号应该衰减的啊,那么变频调速能够达到调速的目的吗?
还有变频调速的原理是不是就是改变三相电流的频率啊,还是改变电枢电压啥的...

网友B:
问一下,是否做高速加工中心?在我的印象里,只有电主轴才需要这样的转速,当然在这样的转速底下,基本没负载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是电主轴加工中心.
听楼上这么一说,我应该说是在工作过程中有干扰力矩,这个干扰力矩对转速的影响大吗...

网友B:
不大,加工中心主轴转速越低,切削力越大。高转速时的切削力是很小的。
关于电主轴你可致电13817826675,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C:
这么高的转速,我有一个客户是大连交通大学的老师,他对这个东西很有研究,不过不知道怎么于您联系。

楼主:
010-68386313刘雷
我们是想做电机本身方面的研究

网友C:
如果是研究,这个估计您需要付费,因据我所知,大学老师目前对知识产权非常重视,我们增经想与南方一个老师合作,结果是开价100万,哈哈,知识就是金钱啊,正常,不像工控网上到处是免费午餐。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shenyang@bj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