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PLC时间同步问题

楼主(2006-08-11):
我公司新建5000t/d生产线使用的西门子PCS7+CEMAT,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运行中我的OS站发的报警信息日期与时间不是我ES站上的北京时间,有的是2090年,还有的是2005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它是不是用的是PLC内部的时间?如果是,如何将PLC内部的时间与ES站进行同步?否则,报警信息不便于查询!请同行们赐教!我的QQ:2084550

楼主:
我公司有8台日本原装进口的安川公司生产的同步电动机及其配套控制系统,由于时间超过20年,有部分运行不太稳定,主要表现有:2000KW水泥磨主电动机绕组温度居高不下!控制器及可控硅易坏等。近两年每年都要发生放电电阻烧坏的事故,影响较大,不知道是否有使用同样设备的同事,帮助分析一下放电电阻烧坏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采用simatic manager中提供的时间同步将WINCC的时间与PLC的时间做成同步

网友B:
楼上的兄弟说的是对的,哪个方法是最简单的方法,用WINCC 的脚本来写程序,把时间传下去,但是就是有时间误差,不可能达到SOE的分辨率

楼主(2007-02-02):
谢谢!本人已经搞定!

网友C:
你好,最近想做一套水泥厂自控,想用西门子的,想和你探讨一下,还望多多指教,帮助。我的QQ:727884116

网友D:
楼上大哥们讲的对,不过装个主时钟会更好点

网友E(2007-04-21):
需要的话给我邮件chgfly2000@163.com

网友E:
系统时间同步可以根据要求设置修改的,有个例子自己看一下

网友F(2011-09-26):
系统时间同步可以根据要求设置修改的例子,发我下,谢谢 我邮箱:ding89566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