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烧坏放电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6-08-11):
我公司有8台日本原装进口的安川公司生产的同步电动机及其配套控制系统,由于时间超过20年,有部分运行不太稳定,主要表现有:2000KW水泥磨主电动机绕组温度居高不下!控制器及可控硅易坏等。近两年每年都要发生放电电阻烧坏的事故,影响较大,不知道是否有使用同样设备的同事,帮助分析一下放电电阻烧坏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机绕组有匝间短路了?
放电电阻一般只有停车的时候才通电的吧,不知道跟频繁启动停止有没有关系.没用过这么大的同步电机,小的同步电机也没出现这种问题,呵呵.

网友B:
     你说的放电电阻,是否就是灭磁电阻?灭磁电阻主要在开车初期,电机异步运行时灭磁用(中途电机失步也会灭磁)。由于时间超过20年,你应该做一些维护工作:
      1.励磁柜中可控硅,二极管除尘;
      2.电机滑环支架除尘;
      3.主机定子、转子除尘(主电动机温度高);
      4.检查接插件及线路连接
      5.时间长了灭磁电阻易脆断,若不及时更换,就会造成开机瞬间损坏控制器、可控硅及二极管等。

网友C(2009-04-14):
灭磁电阻启动时要用,正常后是没有作用的。

网友D:
你可以检查下灭磁可控硅及二极管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