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蓝变频在塑料薄膜吹膜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6-08-11):
华蓝变频在塑料薄膜吹膜机上的应用

一、 概述
    塑料薄膜的生产是塑料颗粒经加热后用挤压的方法挤出,由压缩空气吹成塑料薄膜袋子,经牵引机在定型套上冷却定型,再由卷取机卷成成品。
塑料机械对拖动系统的要求:
1、 能在一定范围内平滑调速,通过调节主电机、牵引电机的转速来生产不同规格的产品。
2、 启动、停止平稳,因为塑料机是恒转矩负载,启动、停止平稳可避免太大的机械冲击,另
  一方面也可减少启动过程中的不合格产品。
3、 电机只需单方向运行。
4、 性能稳定,工作可靠。
二、 塑料薄膜吹膜机华蓝变频的应用
  1、采用华蓝变频器的目的:
  A、节约能源量:根据变频器的运行V/F曲线可知,变频器是恒转矩输出的,与其它调速系
    统相比,平均节约电能达30%以上,在低速运行节能效果上更加显著。
  B、提高产品质量:华蓝变频调速性能相当稳定。
  C、减少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启动电流可控制在额定电流内不构成对电压冲击。
  D、减少启动时对机械的冲击,平滑启动可延长机械的使用寿命。
  E、满足无级调速,调速简单方便。
  F、保护功能强大。
2、华蓝变频的参数设置
  A、频率给定:通过外接电位器进行给定,也可以用面板上∧键与∨键。
  B、上、下限频率:上限频率为60HZ,下限为1HZ。
  C、加减速时间:一般无严格要求,故以启动、停止时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为基本原则。
三、 运行效果
  1、增加了塑料薄膜的规格,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与产量。
2、节约电能,降低了成本,以75KW挤出电机为例,采用华蓝变频器调速,电动机实际最大耗
  电量为52KW.,无形中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