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包水位两冲量求助。

楼主(2006-08-11):
 我想用汽泡水位(差压变送器)和蒸汽压力(压力变送器)、蒸汽流量这三个量来控制变频器,最终控制汽包的水位。其中的蒸汽流量必须用积算仪求出质量吗?还是有其它的方法呢?谢谢!!
我是新手,做过的多指点指点。

网友A:
过程控制非计量用
有趋势参与控制就可以了
所以蒸汽流量:
若温压相对稳定,只要孔板出来的差压信号送到三冲量调节仪就行了
若温压变化较大,则最好先用蒸汽用流量计先进行温压补后,送入三冲量调节器为好。
这种三冲量调节器可参考:
http://www.fbtc.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68

网友B:
很典型的锅炉三冲量控制,不知你的锅炉是几T的?目前百特公司的XMPA7000中的模式2,和模式10的控制效果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