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cp343-1 SF灯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6-08-11):
plc重启后,cp343-1的SF灯就一直亮,而且与上位通讯不上。
请教一下高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用什么方法处理呢?

网友A:
硬件设置不正确

网友B:
重新硬件组态或者模块有问题

网友C:
没有插网线也是这种现向

网友D:
问题多了,看诊断信息吧

网友E:
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