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RV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06-08-12):
何谓:RV减速机?它和一般的减速机如行星\蜗轮蜗杆的区别是啥?能否用行星式去替换?请教各位老师了!

网友A:
RV减速机就是中空轴蜗轮蜗杆减速机!
区别就是传动原理不同!

楼主:
谢谢 欧特士,请问该类减速机精度与使用上和行星减速机相比如何?国内能做到5弧分以内的精度吗?因我有一个项目中提到要用该类减速机.想用行星替换,但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2007-02-13):
RV减速机就是中空轴蜗轮蜗杆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