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变频电机的结构?

楼主(2006-08-12):
谁能介绍一下变频电机的结构?与普通三相电机有什么结构不同?

网友A:
我只知道冷却风扇不一样

网友B:
还没用过变频专用电机 ,不过,我单位用的全是普通电机,感觉还可以,就是在某些状态下,比如低于工频(50HZ),电机的散热风量小,温度过高。容易烧电机 ,哪位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C:
可以在电机的后面加一个直径相当的轴流风机,用于电机低频工作时的强制风冷。

网友D:
变频电机应当
1.强制风冷
2.转子电阻小,滑差率小,(S小)
3.定子绕组直流电阻小
4.定子铁心应为低损耗硅钢片迭制
5.定子绕组端部绑扎紧固
6.绝缘应加强
应该还有其他特殊结构
请指教

网友E:
不知道你说变频电机是什么意思,现在在变频器控制精度高点的用永磁电机,就是转子是永磁的,  它可以按不同频率制造,在不同的频率下输出的功率也不一样 .

网友F:
同意电工学徒说法,再补充些次要的:
7.绕组耐温高.
8.转子动平衡好.
9.轴承好至少适应高速运转.轴承外轴承台应有绝缘垫套.以放轴电流

网友F:
变频电机在0-50HZ段速转距随频率上升而增大,50以上随随频率上升而减小,我只知道最高200HZ的,哪位还知道200HZ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