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BB求助

楼主(2006-08-12):
一台ABB ACS800 75KW变频器运行在30HZ一下时正常,频率再往上加就报SUPPLY PHASE,是何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烧保险了

楼主:
是哪里的保险?

网友A:
我以前是负责ABBOEM市场的,用到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的客户都比较少,您可以直接致电ABB北京传动总部!虽然负责中国变频器的只有五个人,但是还是会给你解决的!

楼主:
to 娇龙
总部电话是多少?今天上班吗?
谢谢1

网友B:
1,输入缺相在低频下可以开,高就不行了
2,IGBT触发插错了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