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高手请进

楼主(2006-08-12):
各位高手;
  我的明电VT230SE7.5KW的机子正常运行的时候,突然报了一次警,我把排线重新插好后。报警故障消失,但无论我用什么方法启动都不能运行,也不报警!我现在基本确定是主板的毛病!请各位高手指点!困惑中!

网友A:
我帮你搞定。13355210251

网友B:
建议:将你动过的地方再确认一次无误后,恢复出厂值再试一下。如果情形一样的话,送回厂商那里可能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