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对信号模块的供电?

楼主(2006-08-12):
S7300PLC的信号模块需要单独供电吗,每个模块都需要一个24V吗

网友A:
那你得看是什么模块

网友B:
有的需要24v,有的需要220v。需要看具体的模块

网友C:
一般来说,SM231信号模块供电用一个开关电源就好了,并联就可以
不必要每个单独供电吧

网友D:
不用的,一个就可以,模块的盖板上应该有接线图呀。

网友E:
应根据模块的多少,确定供电的总电流配置电源,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的弱电模块(24V),用一开关电源并联供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