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旋转编码器初级问题

楼主(2006-08-12):
在论坛看了半天关于编码的文章,可都是在讨论比较高深的问题,有些初级问题我还是没太弄懂,想请教一下.
我第一次用旋转编码器,现在用他来做行程的控制,要求精度不高,变频器控制速度+PLC控制行程,几个毫米误差都没问题.问题是:
1.怎么判断转向,编码器有A/B/Z相脉冲,具体在PLC接线和程序上怎么实现,好像是通过判断A、B哪个先出现。怎样判断A,B哪个先出现?
2.程序上是用什么计数,用高数计数器还是直接用数据寄存器就行了?
还望指教。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大部分PLC已有内部程序,A/B输入即可,不需要你另编判向程序,看PLC手册。

楼主:
是吗,可能我头脑有点愚顿了,已经看了半天手册了没看出来,我用的FX2N的,谢谢指点,我再看看...

网友B:
郁闷
俺老狼也在弄这个东东
PLC,文本屏,编码器都买好了~~
但都不知道做不知道用~~
但别人都说好用,但愿俺老狼也会认为不难~~
要不非被老板骂肿不可~~

楼主:
呵呵,可能这就是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吧.
本来别人觉得很简单的问题,我要连查资料再琢磨一两天,结果弄出来的还不一定很准确.唉,自己水平有限公司也没人请教.
想必老狼在公司技术上也跟我一样属于单打独斗型的吧?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直接用编码器反馈当前位置给PLC?
一般是反馈给当前驱动器的。判断正反向等都是驱动器反馈给PLC的。

楼主:
to 小白:
是啊,我直接反馈结PLC,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要用驱动器,有什么优点吗?我以为驱动器是是用伺服电机时用的,是不是要求精度很高才用驱动器?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非常谢谢啊~~

网友D: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没显示。抱歉!

网友D:
TO:ste 1、正转因A相脉冲比B相脉冲超前半个周期,反转时相反。 如下图所示:(画图板画的,不清晰。)
当A相上升沿触发时,如果B相为OFF,即正转,反之,为反转。用B相做参考同理。 2、参考手册:查找C251---C255的一些描述。

楼主:
谢谢闲亭静士认真的指点,图片一般都是延迟一点才显示的.好像前面阿Q先生说不用加专门的判断转向程序.那么我写这样一个程序:
ld m8000
out c252 k10000
我的编码器A,B相分别接X0,X1,那么C252就可以自动加减了,是吗?

网友D:
是的。
你也可以通过M8251来监视加/减记数状态。加时M8251为OFF,减时为ON

楼主:
多谢多谢,我这两天就去试试去。。。

楼主:
这两天做了初步调试,通过各位指点,我的编码器应用正常,多谢各位.现在又有一些新的问题,我重新写了一贴(如下),希望各位再指点一二...谢谢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6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