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s7-200设为Modbus主站

楼主(2006-08-12):
怎样将s7-200设为Modbus主站,
去读取另外几个S7-200从站的数据和一些流量计的数据,
流量计支持Modbus协议,用485通讯

网友A:
用自由口通讯方式

网友B:
推荐你用松下的fpx系列的吧,有专门的modbus功能.

网友B:
我对这个最熟悉,如果需要的话,远程就可以完成.现成的.抱你满意.

网友B:
西门子的也行,不过稍微麻烦些.wdo_1000@126.com

楼主:
多谢几位高手

网友B:
你们公司是专做流量计的吧?有什么问题可以这里,也可以邮箱里谈,我用过很多流量计,与plc,pc组态通讯.

网友C:
S7-200做MODBUS主站用自由口通讯。但它的LRC,CRC校验指令没有,不象有的PLC比如台达本身就有MODBUS专用指令。自己编写LRC、CRC指令很麻烦的。
我有台达MODBUS实利。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D:
movb 2 smb30
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有现成的程序。调试好了的。想要给我邮箱

楼主:
这是否MODBUS主站程序,它们的接口怎样定议,怎么样设定
Email:jbshi@veritas-msi.com

楼主:
多谢各位和"与我合作准没错"
你们怎么搞的呀

网友B:
你这是S7-200的语句么?在哪里找的?

网友B:
我见过老外用软件做的,惨呀,后来改plc了

网友F:
S7-200有专门的Modbus主站库,就像之前出来的Modbus从站库一样,用起来还行。
对于MBUS_CTRL块参数描述如下:
EN – 必须每个周期调用(用sm0.0)
Mode – 1=使用Modbus协议              0= 禁用Modbus协议
Baud – 波特率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Parity – 校验方式 0=无校验 1=奇校验 2=偶校验
Timeout – 通讯超时时间,设置范围1-32767毫秒                  典型设置是1000毫秒

Done – 保持为1
Error – 错误码 0=无错误 1=校验错误 2=波特率错误 3=超时错误 4=模式错误
对于MBUS_MSG块描述如下:
Done – 0=正在处理信息              1=信息处理完成
Error – 错误码 0=无错误 1=校验错误 2=未使用 3=接收超时(从站无响应) 4=输入参数错误 5=Modbus/自由通讯未使能 6=Modbus通讯忙 7=应答错误 8=CRC校验错误
101=从站不支持请求的功能 102=从站不支持请求的数据地址 103=从站不支持数据类型 104=从站设备故障 105=从站收到请求,但延迟响应 106=从站忙,拒绝请求 107=从站拒绝请求 108=从站内存校验错误

楼主:
多谢丁喜,
再请问:MBUS_MSG块输入部分的定义

网友G:
请问怎么添加库指令!

网友F:
MBUS_MSG块输入部分的定义:

EN – 使能
First – 新信息标记位,设置为1时产生            一个新的发送请求
Slave – 从站地址可设为1-247,0为广播              方式(写操作时可能使用)
RW – 读写操作 0=读 1=写
Addr – Modbus数据地址(如40001) 00xxx 位输出(线圈)                    10xxx 位输入(触点)                    30xxx 输入寄存器                    40xxx 保持型寄存器
Count – 读写数据的长度 00xxx 位长度                    10xxx 位长度                    30xxx 字长度                    40xxx 字长度
DataPtr – 读写数据的起始地址的指针

网友H:
丁喜大虾好事做到底,有机会能帖上一段例程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谢谢!

网友I:
 与我合作准没错:
我的邮箱是sammy364@sohu.com谢谢

网友J:
请问丁喜S7-200专门的Modbus主站库在那里有下?

网友J:
找到了,嘻嘻:http://www.gktd.com/UploadFile/2006-7/2006719202590532.rar,好东东大家共享,感兴趣的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K:
我也要学习一下,还有问一下microtomato,用哪个版本的s7200编程软件可以找开下载的modbus主站库呀?先谢谢了

网友H:
编程软件 4.0 以上应该没问题,但老的Siemens PLC 21X 不支持这个modbus主站库。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开启在 2006-8-25 12:30:00 发表的内容:
  编程软件 4.0 以上应该没问题,但老的Siemens PLC 21X 不支持这个modbus主站库。
----------------------------------------------------------------------------------------
根据modbus协议可以自己编写,用自由口通讯

网友H:
这个库文件是支持 Modbus RTU 还是 ASCII ?

网友L:
用了主站库后不知到怎样才能知道从站的数据读上来了没有,在监控里面找不到啊?急!!!!!

网友M(2006-09-11):
我想要s7-200 自由口(主站)与MODBUS设备(从站) 通讯的程序!!谢谢
我的邮箱xubin@bj163.com

网友N:
学习总没坏处,虽然我现在还用不着。

网友O:
我想要s7-200 自由口(主站)与MODBUS设备(从站) 通讯的程序!!谢谢
我的邮箱Red_airwolf0316@yahoo.com.cn
最好能说明下从站是什么设备以及付赠一份读写数据格式的电子文档

网友P:
与我合作准没错大侠,S7-200做MODBUS主站用自由口通讯程序我也想要,请发邮箱GUOHONGCHAO@126.COM ,多谢了!
另外,那里可以下载S7-200做MODBUS主站库啊?知道请回复,谢谢!

网友Q:
TO:丁喜:你好!楼上的主站库下载不了啊,能发一个给我吗?谢谢!lcx426@163.com

网友R:
请问
  采用自由口通讯的MODBUS主站S7-200与上位机通讯时,即使是用西门子的WINCC组态软件也需要用OPC方式吗?另外,与上位机的通讯对自由口通讯程序有要求吗?

网友S:
有谁做过S7-200与三菱740变频器的MODBUS通讯?本人用西门子提供的主站库程序做了,但不成功啊!

网友T(2006-10-19):
我急需MODBUS主站库,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liu-xl2002@163.com

网友U:
microtomato,可否给我一份,modbus主站库。急用,谢过。

网友U:
急需,modbus主站库,041186042701@10060.com,谢了

网友H:
楼上不是明明白白贴着 /modbus主站库/ 下载地址,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谢谢”?

网友V: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只要编写一个CRC校验程序,其它的可以用自由口通信来解决.modbus通信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W:
其实我觉得modbus通信也就是CRC校验程序难做点,其他看起来也蛮容易的,

网友W:
不要老是用别人的加密库,要相信自己也可以写出比别人还要好和可靠(这点非常重要)的库来

网友X(2007-01-10):
哪位仁兄有S7-200的MODBUS主站库,能否发给兄弟.
邮箱:hejianping126@163.com
谢谢!

网友Y:
我想要S7-200的MODBUS主站库,请哪位高手给我.
邮箱:jiang.chang.jian@163.com
谢谢!

网友B:
刚做了个西门子modbus主站程序,挺好用。与大家分享。

网友S:
谁做过S7-200与三菱700系列变频器的MODBUS_RTU通讯?

网友B:
我就在做。

网友Z:
我已经做好了

网友AA:
是用主站库做的,还是用自由口编写的呀?有谁用主站库做过没呀,能不能拿上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B:
主站库做的。

网友AA:
直接用主站库与变频器通讯,应该将向变频器发送写频率命令时不明白的问题
1. 如果我将Addr处写入40001其指令库存储区分配从VB0开始占用到VB283,DataPtr处写入&VB1000的话,那么我想实现向变频器地址H2001写入频率数值5000的话,(一)是不是我只要事先将变频器地址H2001写入到VW1000里,将频率值5000写到VW1002里,这时每当执行MBUS_MSG指令时就会自动将5000数值写到变频器H2001地址里了呢?(二)还是按MODBUS协议将地址,功能码,变频器地址,数据内容,CRC按序依次写入由VB1000开始的寄存器里呢?
  2. Count处写入字数的长度。如果(一)描述编写是正确的,那么是填写2两个字???用不用加入CRC的长度写入3呢?
  如果(二)描述编写是正确的,那么填写的长度数是包含CRC一个字的长度共4个字,8个字节呢,还是不包含CRC长度3个字,6个字节呢?

网友B:
不是的,将h2001写在addr,将5000写入vb1000所指的单元,从机号写在slave,r、w选写。count 写1,因为你只发送一个数据。这样就行了,在first处给一个脉冲就发送了。校验码就自动生成。

网友H:
前页上“通讯网”的例程结合上面的解说非常清晰,就是有一点还没有搞明白:例程中在 DataPtr处填写入 &VB100 后,实际上将要写入从站 40001 处的值是存放在 VB100 所指的单元, 例程中这个 VB100 所指的单元 的真实地址是什么地方?

网友B:
vb1000是起始单元,数据多时指针下移。就是存放在以vb1000起始的地址中。

网友AA:
噢,原来是这样啊,谢谢通讯网的回复,祝工作顺利。

网友B:
再配合我的串口调试器,串口监视器,和modbuspoll,modbusslave 专用调试软件,,调试工作由苦活变乐趣。

网友B:
我就特别喜欢把各种仪表,plc,变频器,单片机等互相通讯,其乐无穷。

网友H:
请教“通讯网”您在上面提到的 modbuspoll 软件是否将 PC 电脑作为 modbusmMaster 来用,对 modbus slave 设备进行调试?

网友AB:
通讯网大侠:
我找不到有什么网址可下载S7-200主站库,谢谢你发一份给我。
   YU.KJ@HZ.CN

网友H:
左下角的“自助资料库”就有,好像不用麻烦 通讯网大侠 了吧。

网友AC(2007-02-27):
又长见识了,,,我是初学者,谁能给我发一份西门子MODBUS协议的详细说明吗?先谢谢了!!!
我的E-MAIL:yhp1028@163.com

网友S:
请教通讯网:你是用西门子的modbus主站库程序做的吗?是对单台还是多台?

网友B:
我做的是对单台的,做多台,地址就不能固定,要写一个单元。

网友AD(2007-11-27):
我很早以前就做过了

网友AD:
我做好了,用了好多设备了

网友AE(2008-01-02):
First 上用SM0.0 还是用定时器脉冲啊? 有什么区别?
我读温度巡检上的16个数据, 怎么读上来全是6400啊

网友AB:
谢谢huangyoufu,我的邮箱: HZYUKJ@126.COM

网友AF:
自由口通讯

网友AG(2010-10-23):
modbus,我现在做一个项目,也在用,也是不是十分清楚

网友AH:
这个好啊,又学习了!!!!!

网友AI:
FIRST端应该用跳变指令

网友AJ(2017-11-21):
你要下载一个MODBUS的库就可以了,里面有主站和从站

网友AK(2018-07-09):
可以调用modbus主站库,需要设置库存储区以及读取地址,不能相互重叠,也不能同其它应用过的存储区重叠。

网友AL(2018-10-18):
有资料参考吧,这样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