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电磁吸盘磁力大小的调节

楼主(2006-08-12):
求助:平面磨床电磁吸盘磁力大小的如何调节?用变频器控制可以吗?或者其他方法?

网友A:
请您把情况说清楚些.
我修过的平面磨床
有用
可控硅半控桥调电压
功率管输出PWM波调电压
自偶变压器调压
串几百瓦的变阻器调电流
还有其他方法
但是没有见到过用变频器的

楼主:
变频器控制是从书上看到但不详细.又没经验.

楼主:
就是用变频器控制平面磨床电磁吸盘磁力大小.是从书上看到但不详细.又没经验,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平面磨床工作台依靠电磁吸盘夹持工件,其电磁吸力由可控硅直流调压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产生,吸力大小与直流电压成正比。
可控硅直流调压电路通过移相电路改变触发脉冲的相位,改变可控硅的控制角的大小,从而改变输出直流电压的大小,由此调解电磁吸力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