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频繁正反转电机

楼主(2006-08-12):
由于科研需要,现需求一种能频繁正反转的单相电机,频率20赫兹,功率150W左右,转速1500R/min

网友A:
请您把情况再说详细些

频繁正反转
一分钟几次

频率20赫兹
变频吗

功率150W左右
转矩多大

转速1500R/min
20赫兹*60秒/分=1200R/min<1500R/min

网友B:
建议你用220供电的变频器拖动电机.控制比较方便,效果会合你的要求

网友C(2008-11-07):
1楼的  频率20赫兹这里指的是1分钟电机正反转切换的频率 LZ讲的电机普通电机都可以实现的 我都见过了 我见过的频率更高 大概在50~80HZ呢

网友D:
单相电机的效率低、启动转矩小,不如三相的好,容易发热。

我们用过单相250W的排气扇,不到一个月就烧坏了,后改成三相的,运行正常。

网友E(2009-03-31):
有没有一分钟能中反转60次以上的步进电机啊!!我太需要了

电压在12V 直流的。

网友F:
我现在想要一台功率是0.55KW,频繁起动次数是每分钟/3~5转.转速约在1500转的电机,请问我应该买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G:
说的条件不清楚,, 如果频率要求是 20HZ 的我看没有.....    如果每分正反动作 20次的话还要看行程大小.  用单相的电机启动慢...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频率20赫兹------是指电源频率还是频繁正反转动作的频率?

网友I:
单相电机的效率低、启动转矩小,不如三相的好,容易发热。

网友J:
苏州集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国内知名品牌固态继电器,固态调压器生产厂家,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1991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电工业部主持设计和生产鉴定定型,1993年经江苏省科委评审授于"火炬项目优秀新产品奖",并确认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CE,ISO9001等认证,公司生产的三相电机正反转驱动固态继电器在频繁正反转电机控制上使用良好,因为产品本身是无触点的特性,避免了交流接触器触点老化要不断更换的缺点.公司网页www.bizss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