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工不怕电

楼主(2006-08-12):
我厂里有一个50岁的老电工不怕电,他当众表演两只手放到220的市电上,一只手零线,一只手火线;还的他用一只手去摸电,可以区分出380  220   110的电,这倒底是怎么回事,有哪位兄弟说说原因。

网友A:
我看过的台湾人可以用手拿电线烤鱼的.我想他本身阻值很大吧,你用万用表量量他!

网友B:
用舌头舔一舔110V就知道怕不怕电!!NND,前天修INVERTOR时给近600V的直流电电了一下,皮都烂了...

网友C:
有的人有这种功能,我觉得是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

网友D:
INVERTOR时给近600V
是INVERTER
有人跳楼没什么事呢

网友E:
问下他高压电能否搞定啊!

网友F:
试试10kV的

网友G:
怎么可能啊!试问380V是怎么产生的?不过这也很难说啊,什么人都有?

网友H: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网友I:
是皮肤粗糙,或厚茧的原因,咱们平常人手干燥时,万用表测量还有50K左右呢,他的要几兆或更多了.

楼主:
如果是电工有这个功能就好了,那就不怕电了

网友J:
台湾人可以用手拿电线烤鱼那是魔术,
如他说是特异功能那就是骗人啦.
用的是220V电压,但频率是100KHz,
高频电有聚肤效应,不触电,

网友J:
人80%都是水做的,不触电的人那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