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楼主(2006-08-12):
怎样用GPRS或手机控制组态王的运行与停止

楼主:
怎样把变量比如说一个温度变量的值每隔5分钟累加一次,求得在一一段时间内温度的累加值,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自己在事件命令语言中编写一个脚本来实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