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都不会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8-12):
说是:一个房间里有三只灯炮,门外有三个开关,分别控制这三个灯。在门外时你是看不到房间内的任何状况,你只能进去一次,请问,怎么能够区出哪个开关控制哪个灯?只能进去一次啊!!

楼主:
晕啊,没人看,也没有人会

网友A:
拿掉三个中的一个灯,另二个灯中一个换不同功率的,开一下就搞定了,
啊是??

楼主:
肯定不对的了,只能进去一次,拿掉一个灯,不等于进去一次了么?再开又不知里边的状况,怎么搞定?

网友B:
楼主,俺也考考你:不准你乱摸,你能区分吗?

网友C:
呵呵.开两只.进去.确定一只.拿掉一只亮的.出来.关开此两开关.有负载的会有火花的。。。

楼主:
对呀,对呀,我问过好多人都没答上来,还是这里能人多呀

网友C:
呵呵.很多的.众多的高手还没有出招呢.呵呵..

网友D:
这么弱智的问题,首先丁咚的办法不错!!

网友E:
应该是用热量来考虑

网友F:
不实用,进去换三个功率不一样的灯,差得越多越好,出来开关处测电流.

网友G:
先开一个灯一会儿,然后关了再开另一个灯,然后马上进去,亮的那个就是开着的,摸一下没亮的两个,热的是开过的,另一个是没有开过的。

楼主:
这个题目曾经难住过不少的哈佛学生呢,看来我们电工不比哈佛差!蒙毅、唐勇、芯片级维修三位答的很对!大有钱途!

网友H:
果然有高手,学习了!

网友I:
 蒙毅:

   答案是正确的,我都被人考过的 ,就这个题目!!当时没回答出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