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6-08-12):
  大家都知道,同步电机不能直接启动,单相的电机也不能直接接上电源就用,我看见一个单相同步电机,它是直接并了一个电阻和电容,谁能给我解释下它如何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我对两相的意思不太理解,是不是相位差为90度的都可以理解成两相

网友A:
电容,那应该是移相用的。
对于两相驱动而言,相位应该是差9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