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改变下装程序,中间出了点差错?

楼主(2006-08-12):
CONCEPT改变下装程序,中间出了点差错?
就是停留在IEC SECTION CODE计算机内存占有量一直是100%,好象死机了!可是通过任务管理器查看是运行的。         计算机配置是P4,内存256M,CPU2。4G
到底怎么了?请各位高手帮帮我!

楼主:
就我一打开CONCEPT软件,内存占有率就有100%!该不会软件一打开,其他关联的就打开,可查任务管理器里的进程没有增加什么呀?
就是奇怪了!请各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A:
注销以后呢

楼主:
注销以后还是这样呀!我看软件运行时有许多附带程序,可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我觉得最好不要用download change,感觉速度很慢,而且容易死机。
你们做的是双CPU冗余嘛?如果是的话,可以先down备站,然后切换热备,再down一下,速度快多了。

网友C:
只要CONCEPT运行,CPU占有率就是100%

网友D(2006-11-13):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