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输出缺相

楼主(2006-08-12):
维修55KW丹佛斯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无法启动。量输出二象364,一相151,三相不平衡。请帮助分析故障。谢谢!

网友A:
查三相驱动是否平衡

楼主(2006-09-12):
悲哀丹佛斯,没人给个说法吗?

网友B:
驱动供电及驱动电路.另外看一下主板

网友C:
一个月了,还没有修好吗?
既然无法启动,为什么又有输出电压呢?
不平衡,首先看看六路驱动电压是否都一样大。造成不平衡,肯定有个别驱动电压不一样,作一下比较吧!

网友D:
模块坏了吧,不启动就有输出或驱动坏

网友E:
首先测量IGBT是否损坏(注意IGBT的处罚极是否损坏),再检测驱动电路的驱动波形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初始化呢?

楼主:
真不易,终于修好了一台。另一台尚需努力,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G(2008-09-27):
哥们怎么修好的也不分享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