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教:

楼主(2006-08-12):
InTouch I/O 地址
另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从 InTouch 请求提供数据值时,它也必须了解
这三个 I/O 地址项。 下面介绍 InTouch 的 I/O 地址命名惯例:
VIEW(应用程序名)确定包含数据元素的 InTouch 运行时程序。
InTouch 用户指南
TAGNAME(主题名)是读取/ 写入 InTouch 数据库中的标记名时总是
会用到的词。
ActualTagname(项目名)是“InTouch 标记名字典”中为该项目定义
的实际标记名。
例如,要从 Excel 中访问 InTouch 中的一个数据值,则需要将在其中写入
数据值的单元格中输入“DDE 远程引用”公式:
VIEW|TAGNAME!'ActualTagname'
备注 如果您联网使用 Wonderware NetDDE,则 I/O 地址的应用程序名部
分必须以远程节点的名称作前缀,并且要在前面加两个反斜杠,后面再
跟一个反斜杠。例如:
\\NodeName\VIEW|TAGNAME!'ActualTagname'

对于这个TAGNAME 我不了解.到底是什么.一个标记有个名就是:ActualTagname.怎么会出现
TAGNAME.谢谢大家

网友A:
[b]TAGNAME(主题名)是读取/ 写入 InTouch 数据库中的标记名时总是会用到的词。
会用到的词。
这里可能有点错误,主题名应该是 TopicName, TagName 应该是 标记名或标签名。

\\NodeName\VIEW|TAGNAME!'ActualTagname'
改作
\\NodeName\VIEW|TopicName!'Tagname'
就比较好理解了,分别对应
\\计算机名\Intouch 画面程序名\(一般是)PLC名\数据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