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楼主(2006-08-13):
怎样确定abb变频器内部互感器的好坏?另外测量接地故障的互感器是那只?更换互感器时三只都需要更换吗?先谢谢!

网友A:
1,在空载下,使用标量和矢量运行电机,如果标量没问题,使用有故障,可以认为互感器有问题。
2,只能逐一更换,看哪个有问题,好像没有好办法。

网友B:
量阻值作比较,也可以知道

楼主:
 for 凌云:
您说的阻值指的是什么阻值?阻值是多少?请赐教!谢谢!

网友C(2007-02-11):
请与我联系:13823578035
www.cumark.com.cn

网友D:
测阻值有什么不对吗?互感器就是一个线圈,电阻挡就可以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