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变频器报rdyornst,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6-08-13):
我厂有一施耐德ATV28变频器报rdyornst,电机就是不工作,该如何解决,请各位朋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正常,这是准备好的意思。你的变频器应没有设定停机显示。
设定好频率再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我就在用这个牌子,是1.5KW。

网友C:
我们用的全是施耐德ATV28  31   58  71变频器
有问题打我电话13915240299

网友D:
正常的,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