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温油位检测仪

楼主(2006-08-13):
变压器油温油位检测仪(液晶显示方式)

使用说明书
(初稿)

研制单位:沈阳风华双兴电子经营部

2006-4-28

一、概述
本产品应用于变压器的油温油位等位移检测场合,用于实时监测变压器的油温油位的变化,具有就地报警和信号远传功能。本产品由位移检测的一次表和信号处理中央单元的二次表两部分组成。该产品采用液晶点阵显示,显示信息内容丰富、直观,有利于现场运行人员的监测和维护。有远程RS485通讯(可选)和4-20mA电流量(可选)以及GSM无线公网报警传输方式可以选择,可以方便地与其他设备相联接,便于在系统中使用。本产品采用功能强大的ARM32位单片机作为中央处理器,具有运算速度快、集成度高、维护简单故障率小、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本产品综合了多种检测仪的功能,在使用性能上非常完善。工作参数通过按键设置,使用维护方便。设置的工作参数永久保存,可以防止掉电丢失数据,是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理想的检测仪表设备。
二、功能与特点:
本产品是综合了其他同类产品的优点,具有强大的优势。在功能上有以下特点。
1、信号输出方式:有5种信号输出方式:
A、 RS485远程通讯接口
B、 RS232通讯接口
C、 4-20mA信号电流量输出接口
D、 2组继电器单刀双置输出接口
E、 GSM公网信号传输
因为有灵活的输出选择所以更容易使用。可以就地产生报警信号和远程传输信号。
3、显示操作:
使用液晶点阵方式显示操作内容,采用滚动菜单方式操作,更加有利于参数的设置和查询,显示信息量大,方便用户使用。
4、参数保护功能:
具有参数设置保护功能。用户可以设置密码来保护系统参数,可以防止运行参数被误操作带来的系统运行错误,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
5、输出测试:
当系统完成接线后,可以测试与该设备连接的信号。测试信号有开关量输出测试、电流量输出测试、GSM的SMS测试。在安装调试中很容易判别系统连接的正确性,
提供方便准确的测试维护方法和途径。
三、键盘说明:
该产品的键盘布局如下图所示。键盘由六个按键组成,分别由上、下、左、右、退出和确定键组成,操作直观方便简单。

按键说明:
上、下按键是选择菜单或更改数值的操作;
左、右按键是移动光标操作;
退出按键是取消当前的操作或退到上一级菜单操作;
确定按键是进入下一级菜单或确定修改参数的操作。
四、开机说明:
上电开机时显示公司名称、出厂日期、出厂编号等信息,信息停留3秒后自动进入到主界面,可以按确定键进入菜单操作,详细的菜单操作在第五项中说明。
Y)))--------------表示当前的GSM网络信号强度
无报警---------表示当前的测量目标没有报警。
当有低位报警时显示“低位报警”;
当有高位报警时显示“高位报警”;
当一次表和二次表通讯失败时显示“通讯失败”。
油位-----------当前通过位移的变化转换的油位
在最下端显示当前的比例,并有上下限(两个竖条标记)显示报警界限

按确认键后显示如下的操作界面,可以通过按键来修改,修改的方法请参阅以下第五项说明。

五、设置参数说明:
1、 设备识别号设置
用于设置应用设备号码,对现场设备编号有利于用户对设备的识别,取值范围0--255
设置步骤按照以下菜单进入,进入“设备识别号设置”,通过“上”或“下”键选择,按“确认”键设置完成。

2、量程零点设置
用于对设备测量的标定。
设置步骤按照以下菜单进入,进入“量程零点设置“,通过“上”或“下”键选择,按“确认”键设置完成。
零点是位移变化到最低的米数;可以是零也可以大于零
量程是位移变化到最高的米数;应是大于零点的数值
零点和量程设置主要是计算变化率(斜率)和基准
当设置零点和量程时,显示“AD:XXX”表示当前对应的AD转换值,转换值范围为(0-255),应对应高度变化的最低点和最高点。
要说明的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要校准的零点和量程不一定设置在AD变化值的最大范围0和255,但是应最大限度地让AD变化值最大。目的是在连续变换过程中,保证系统最大的分辨率,这取决于机械部分的变化,也就是让高度变化转换为旋转角度的变化,在一周内变化最大,即0-350º。

3、报警输出设定
报警输出设定是设定开关量输出的条件;
当前的检测高度大于高位设定的数值时,输出二继电器吸合,同时面板的指示灯“输出2”亮,否则继电器放开,指示灯“输出2”灭;
当前的检测高度小于低位设定的数值时,输出一继电器吸合,同时面板的指示灯“输出1”亮,否则继电器放开,指示灯“输出1”灭;
设置步骤按照以下菜单进入,进入“报警输出设定“,通过“上”或“下”键选择调整数值,按“确认”键设置完成。另外一路设定方法相同。

4、短信中心号码设置
用于设置使用的SIM(手机)卡的短信中心号码。在使用GSM公网远传时必须设定,如在沈阳地区使用的是8613800240500,在使用此功能时请拨打当地的1860询问。设置后按 “确认”键完成。短信中心号码一共有13位。

5、授权号码设置
是在使用GSM的SMS功能时的5组手机号码,只有这5组号码才可以和本设备进行短信方式通讯,其他的号码都不予理睬。当实际使用的号码不足5组时,将不用的号码的11位设置为‘0’。

6、时间修改
设置系统的时间。此测量系统具有时钟功能。当向手机号码发送短信时,发送的内容含有当前的时间,能判别信息发送时的准确时间。

7、报警输出测试
报警输出测试用于调试开关量输出。
当和其它设备连接采用开关量信号时,可以选择“报警输出测试“来测试输出。它是针对用户的使用和维护方便来设计的功能,使用外部报警设备时,要验证接线正确性和逻辑性时可以选择此项设置。
测试控制点1----------------表示低位报警时的输出
测试控制点2----------------表示高位报警时的输出
设置步骤按照以下菜单进入,进入“报警输出测试”,通过“上”或“下”键选择对应的输出测试。
需要说明的是,当进入该菜单时,继电器输出依靠的键盘操作动作不受到测量信号的控制,因此测试后应返回到主界面,以免影响正常使用。

8、短信测试
短信测试用于调试二次表和授权号码手机之间的短信通讯。
设备安装好后输入短信中心号码和授权号码,设置完成后进行的正确性验证,是针对用户的使用和维护方便来设计的功能。当进行测试时发送的短信分别发送到授权号码的手机上,可以通过授权号码的手机接收到的短信来判断 GSM的SMS通讯的正确性。

9、信息浏览
信息浏览用于查看出厂日期和出厂编号的信息,方便产品的维护和升级

10、密码操作
密码操作是进行修改参数或修改密码的操作前提,当要进行操作时必须首先进入密码操作,当输入正确的密码后按“确认” 键才可以进行参数的修改,也包括密码的修改。密码由4位0-9的数字组成(出厂密码为0000)。
设置步骤按照以下菜单进入,进入“控制点输出测试“,通过“上”或“下”键选择对应的操作。

六、接线端子说明:
见“附表1”和“附表2”

七、表盘指示灯说明
见“附图2”
八、技术参数
海拔高度:低于2000m
工作环境温度:-20~55℃(相对湿

网友A:
怎么没图呢?

楼主:
图,在我的出售信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