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流能预知故障吗

楼主(2006-08-13):
天天测电流能预知电机故障吗,晕,上头要我天天测.

楼主:
我测过电流正常的电机2小时后烧了.

网友A:
仅是测电流,并不能预知电机故障,但测电流可以反映出机械的运行状态.机械以正常负荷在正常运行时,测一下电流,这就是机械的正常工作电流,是个基准值.以后测得的值与这个基准值作个比较,就可知机械的运行状态,以避免电机过负荷.
在平常巡检中最常用的是摸温升,听异响,闻异味.--这来得快.

你测过电流正常的电机2小时后烧了.可能原因:机械负荷突然加重致使电机温升过高;断相;轴承有损坏造成扫膛.

网友B:
天天测电流不能预知电机故障
开始测勤一些
了解一个加工周期
    一个班次
    一周
    的电流波动规律,

知道最大电流出现的规律
知道何种操做易产生过载,提醒操作人员防止过载

根据测量结果认真整定熔断器,热继电器和其他保护装置
保护装置只要整定正确,它的动作应该比人及时,灵敏

电机电流即使正常
绝缘损坏,匝间短路,散热不良,启停频繁,正反频繁,机械卡死等
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烧毁电机
个人观点
请指教

楼主:
200多台啊

网友C:
没电流表吗

网友D:
我们一千多台呢,一个班8小时只有两个人,晕啊,怎么测的过来!!!!!!!!!!!!!!!

网友E:
测量是被动的,要勤保养才能减少故障,比如用热风枪请尘土,除潮湿.紧固松动的螺丝.夏天注意散热.....

网友F:
每个上面装个热继电器,就不用测了,我从来不测也没见几个电机坏

网友G:
现在有带通讯口的热继电器,可以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上监测电流值大小

网友H:
电机烧了  拆下来分析原因, 从烧的状况可以看出来是因为什么原因的烧的. 另外电机的电流是和电压及负载变化有关系的.

网友I:
仅仅测电流是没有用的,测温升,听异响,闻异味,这来得快而且也比较实用!

网友J:
小的电机,只要过载与短路保护匹配.没有问题.
大的电机,一般有电流表检测.

网友K:
没有电动机保护器吗?

网友L:
测电流不入测电机的温度。

网友M:
要你这样做的人,一定不是电工。

网友N:
实际工作中,每班测电流的确能起到一定效果,一是能及时掌握设备的运行情况,二是发现问题能及时处理。不过前题是对各点设备要心中在数。

网友O(2006-09-21):
测电流只是预知故障的一种方法!我经历过有一台750w的电机用钳形电流表测电流很正常.但明显感觉电机发烫.拆开后轴承坏了.有时工厂声音大一台小电机轴承坏声音根本听不出来!

网友O:
天天测!我想是不用了!平常听听声音摸摸温度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P:
下面引用由愈强在 2006-8-13 20:56:00 发表的内容:
  测量是被动的,要勤保养才能减少故障,比如用热风枪请尘土,除潮湿.紧固松动的螺丝.夏天注意散热....…
--------------------------------------------------------------------------------------------
有些领导什么都不懂  就知道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