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质量流量计故障

楼主(2006-08-13):
我公司用质量控制产品装量,最近频繁出现装量不稳定情况,请问有没有用MICRO MOTION质量流量计的朋友可以请教一下
SPZHCH@163.COM
QQ:185035659

楼主:
顶上来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助一下谢了

网友A:
找他们的售后服务啊,不过好像服务费挺贵的。

网友B:
最好能具体说明情况,然后大家才有可能发表意见。

楼主:
我们是药厂灌装机械上用的控制灌装药品的装量,用的是IR100S传感器和9703的变送器,最近出现装量不稳定忽高忽低,而且时好时坏查不出具体原因请有经验的朋友多多帮助

网友C:
我也是质量流量计的使用者,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出现过,原因大致以下几个方面:传感器的安装要求不能有形变情况;质量流量计的零点是否漂移,如果漂要进行零点校正;接地是否良好可靠。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D(2006-09-15):
重新标零点

网友D:
对了,能不能测一下驱动增益,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把"小流量切除"值调高一点再试一试!!!!

网友E:
要考虑一下两相流的干扰可能性,比如,测液体时含有气泡,测气体时含有液滴。另外看一下振动的干扰。这种流量计最可能出现的故障就是这两个方面。还可以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C(2007-05-19):
一、检查流量计的零点情况看看是否稳定,需充满介质后在无流量的情况下检查流量是否稳定到零;
二、检查测量介质是否稳定:液体浓度是否稳定,是否混有气泡等。
三、质量流量计整体不能受力,检查是否有外力作用,如管道等。外力作用下流量计测量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