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590老是烧模块。

楼主(2006-08-13):
有一台数控飞锯,西门子s7-200和590c控制,最近老是烧可控硅模块,差不多半个月烧一次,我第一次去修时发现他们把主电流限制设为200%,还有就是他们的590的电流自整定功能不能用,经询问他们换过主板,不知道是不是换过主板后自整定功能没有的,我查看了一下各个参数,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将主电流限制设为120%保存后,做了半个月又烧了,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去变频论坛上找一位叫石英钟的高手贴子,请教一下。

网友B(2014-08-07):
建议全部更换 或者电机坏了 或者 电机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