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8.0安装错误提示!!

楼主(2006-08-13):
今天又安装一次intouch8.0,还是提示错误,
"错误1920.服务"Network DDE DSDM"(NestDDEdsdm)的启动失败.请确认你有足够的权限启动系统服务.
具体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呀!
好象得用管理员身份登陆,怎么登陆呀!我家XP直接就进到桌面了!
希望朋友们给予解决!

网友A:
安装操作系统时,应该安装DSDM,操作系统添加通讯选项DSDM,就OK了

网友B:
如果是XP系统,你需要手工在控制面板的服务工具内,手工启动
Network DDE DSDM"(NestDDEdsdm)服务!

EMAIL:DENG_LP@21CN.COM
http://blog.sina.com.cn/u/1239831253

楼主:
控制面板的服务工具?也没有服务工具啊
具体怎么操作呀!
请帮忙,谢谢了 !

网友B:
选XP的控制面板,再选管理工具,再选服务。
找到你要的服务 Network DDE DSDM 作自动开启功能.

EAIL: DENG_LP@21cn.com
BLOG: http://blog.sina.com.cn/u/1239831253

楼主:
好了 !谢谢 deng_lp朋友!
长知识呀!

网友C(2009-03-28):
把"服务Network DDE DSDM(NetDDE dsdm)"打开就行了.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查找Network DDE DSDM,之后双击,把\常规\启动类型中在改为自动即可

网友D:
其实Network DDE服务没有也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在出现提示的时候直接关闭电脑(注意:是电脑的电源),重新启动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