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难题

楼主(2006-08-13):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我公司有的设备带电是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经常的事情,而且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我测量了一下读数是几点几伏,最高的是12.4V.有的人能感觉出来,有的没有感觉,特别是那些手有伤的感觉最厉害.请问各位有什么高招吗?最近出现这种情况的特多.我都烦死了.

网友A:
你们没有用TN-S5线制配电系统?只有拉接地线。

网友B:
什么设备

网友C:
接条地线就可以了,那是感受应电

网友D:
接条地线就可以了

楼主:
是机床 地线应该什么接啊 接根线插地里吗 正规的应该什么办啊 我想知道的详细点

网友A:
接地有GB标准的,不妨参考《电工手册》或者GB标准。
用接地摇表测量对地电阻不得大于4欧姆。

网友E:
设备是否性能不好啊,都接地了吗?????????????

网友F:
我觉得他们厂的机床肯定接地了,我估计是接地的方法不对,并不是随便扯线接到地上就OK的.

网友G:
接地,如果厂里有金属水管,气管等接到上面应该可以解决。这只是本有的做法,仅供参考。

网友H(2006-09-21):
我想你应该多买几本书了!相关书籍有很多关于接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