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工作原理

楼主(2006-08-13):
电磁阀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即:直动式、分布直动式、先导式) 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分布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靠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网友A:
建议楼主配上照片或者拍一段亲手拆卸的视频
效果肯定特别好

网友B:
是的,电工也要了解一点.

网友C(2007-03-24):
请楼主多发点电磁阀的资料,让我这个初学者多点见识.

网友D:
发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E:
虽然经常使用电磁阀,但却不知是哪类的.

网友F:
涨知识了,但还是后两个总觉得是一个东西......

网友G:
最好是插几张图

网友G:
这个挺管用!

网友H:
现在的电工必须了解的内容.

网友C:
我是个初学者,请教各位老师电磁阀上的入口、出口该怎样看,上面的箭头看不明白.

网友(2007-04-23):
电磁阀在液路系统中用来实现液路的通断或液流方向的改变,它一般具有一个可以在线圈电磁力驱动下滑动的阀芯,阀芯在不同的位置时,电磁阀的通路也就不同。阀芯的工作位置有几个,该电磁阀就叫几位电磁阀:阀体上的接口,也就是电磁阀的通路数,有几个通路口,该电磁阀就叫几通电磁阀。

电磁阀安装后,一般所有接口都应该是连接好了的,所谓工作位置指的是阀芯的位置。阀芯在线圈不通电时处在甲位置,在线圈通电时处在乙位置,阀芯在不同位置时,对各接口起到或接通或封闭的作用。

网友:
还有
电磁阀二位是指电磁阀的阀芯有两个不同的工作位置(开、关)。
电磁阀二通、三通指电磁阀的阀体上有两个、三个通道口;
比如二位二通电磁阀是一进一出(二个通道、最普通常见)
二位三通电磁阀控制液体是一进二出(两出分别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气动换向电磁阀是一进一出一排气;液压一进一出一回油。

网友:
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刚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网友:
举个例子吧
在气路(或液路)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出气孔(提供给目标设备气源)、1个排气孔(一般安装一个消声器,如果不怕噪音的话也可以不装@_@)。 两位五通电磁阀具有1个进气孔(接进气气源)、1个正动作出气孔和1个反动作出气孔(分别提供给目标设备的一正一反动作的气源)、1个正动作排气孔和1个反动作排气孔(安装消声器)。 对于小型自动控制设备,气管一般选用8~12mm的工业胶气管。电磁阀一般选用日本SMC(高档一点,不过是小日本的产品)、台湾亚德客(实惠,质量也不错)或其它国产品牌等等。 在电气上来说,两位三通电磁阀一般为单电控(即单线圈),两位五通电磁阀一般为双电控(即双线圈)。线圈电压等级一般采用DC24V、AC220V等。 两位三通电磁阀分为常闭型和常开型两种,常闭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断的,常开型指线圈没通电时气路是通的。 常闭型两位三通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接通,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断开,这相当于“点动”。 常开型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线圈通电,气路断开,线圈一旦断电,气路就会接通,这也是“点动”。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基于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的这种特性,在设计机电控制回路或编制PLC程序的时候,可以让电磁阀线圈动作1~2秒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护电磁阀线圈不容易损坏。

网友I:
原理不错可是您能说一下阀的分类吗???/

网友J(2007-05-26):
配上示意图效果会好些

网友K:
如果有一个图片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L(2007-07-07):
本人做气动元件销售方面的,电磁阀的种类有很多品牌也很多,一般工业自动化控制气缸用的就有两位五通,三位五通等,品牌有CKD,NOGREN,SMC等.用与流体控制的就有直动式两通,先导式两通等,品牌有HERION,BOSCHJIST等,需要资料的可以发我邮箱xcm-80425@hotmail.com

网友L:
我也来宣传下把,本公司CKD的华南区总代理,为客户提供气动方面技术和售后服务,有需要者可联系我,邮箱xcm-80425@hotmail.com

网友M(2007-08-20):
我新学的,请问怎么分辨电磁阀的类别啊?

网友N:
亲自动手,多实践,请探索。

网友O:
可以给我这个初学者点详细的资料吗!谢谢

     gk719170@163.com

网友P:
我很想问一下,对于电磁阀的防爆温度组别和电磁阀的工作温度要求有没有关系,现在电磁工作温度一般都在什么范围?

网友Q:
很专业啊!

网友R:
电磁阀有杂音是怎么回事

网友S:
好,这方面我太少了.在论坛上关于液压的也不是很多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T(2007-12-29):
两位两通紧凑型电磁阀,直动式,通用型两位两通紧凑型电磁阀,直动式,通用型

网友T:
请问 两位两通电磁阀,直动式,通用型的在没有通电时,加反向气压,是否能承受反响气压,能承受多大反响气压?

网友T:
请问两位两通紧凑型电磁阀,直动式,通用型的 在加反响气压时,能承受反向气压吗?能承受反多大向气压?

网友U:
直通的是直接开关阀门,先导的是需要先排一点的

网友V:
要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W:
呵呵,值得学习,我们每台设备都用的,用的是盖米的,很贵的啊?

网友X(2009-03-31):
应该增加二位三通与二位五通电磁阀

单电控与双电控电磁阀

区分工艺电磁阀与仪表用电磁阀

还有就是选型应注意哪些方面的事情等。

网友Y(2009-06-02):
请问我要怎么接电磁阀线圈的线呢?

网友Y:
我想用一个脚踏阀控制一个两位三通的电磁阀,控制要求是:第一次踩脚踏阀,电磁阀接通,此时即使松开脚踏阀电磁阀也是接通的,直到第二次踩脚踏阀,电磁阀才断开,第三次踩脚踏阀时,电磁阀有接通,也就是说第奇数次踩脚踏阀时,电磁阀通,第偶数次踩时就断了,交替变化,我要怎么接线呢?请各位高手赐教,小妹在此多谢了

网友Y:
其中可以加元器件的,加的元器件要怎么选型呢

网友Z:
我是初学者能给点资料?谢谢zhangfu12@126.com

网友AA(2010-01-31):
电磁阀4v210-08工作原理谁知道

网友AB(2010-03-02):
        了解了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接着看一下用什么控制器吧。

        有一种无需编程的“定时程序控制器”用于电磁阀控制很方便,这是以前开发自用的,现在推出供大家选用。

        定时程序控制器具有8路开关量输入和8路开关量输出控制端,具有60行程序控制,可以控制8个电磁阀的定时工作和简捷的程序控制,定时程序控制器的供电电压是24V/2A,每路输出可以直接驱动24V的电磁阀。

        8个输入端可以连接开关或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限位开关等开关或开关量传感器作为输入控制,通过简单的设置即可方便地实现开关控制、开关启动、停止、位置控制、定时控制及程序控制等功能。

        我们在翻布机械手、上袖机皱度控制、服装熨烫机等设备控制的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控制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实现容易、方便快捷、人人都可以使用。

        可以到网站:http://www.stplc.cn/xiazai.html 了解详细情况下载说明书和设置软件体验,很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使用经验。

网友AC(2010-04-14):
请问一下海特克液压DG5V 的电磁阀的工作原理,那种属于内控内泄,外控外泄等控制电液阀的四种方式怎样区分哦,希望能有实物说明,谢谢了

网友AD: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网友AE:
讲的真好!顶下!wo

网友AE:
顶!顶!!!!!!!!!!!!!!!!!!

我们经常用电磁阀!ASCO的。

网友AF:
谢谢 学习了!要是再配些图片或动画更形象些!

网友AG(2010-05-23):
好问题. 我想问各位谁有PLC-K7M-DR20UE中文资料。WQFLYING@126.COM谢谢

网友AH(2010-09-16):
电磁阀是用来控制流体的自动化基础元件,属于执行器;并不限于液压,气动。电磁阀用于控制液压流动方向,工厂的机械装置一般都由液压钢控制,所以就会用到电磁阀。

电磁阀的工作原理,电磁阀里有密闭的腔,在的不同位置开有通孔,每个孔都通向不同的油管,腔中间是阀,两面是两块电磁铁,哪面的磁铁线圈通电阀体就会被吸引到哪边,通过控制阀体的移动来档住或漏出不同的排油的孔,而进油孔是常开的,液压油就会进入不同的排油管,然后通过油的压力来推动油刚的活塞,活塞又带动活塞杆,活塞竿带动机械装置动。这样通过控制电磁铁的电流就控制了机械运动。

上面说得是电磁阀的普通原理
实际上,根据流过介质的温度,压力等情况,比如管道有压力和自流状态无压力。电磁阀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
比如在自流状态下需要零压启动的,就是通电后,线圈整个把闸体吸起来。
而有压力状态的电磁阀,则是线圈通电后吸出插在闸体上的一个销子,用流体自身的压力把闸体顶起来。

这两种方式的不同之处是,自流状态的电磁阀,因为线圈要吸起整个闸体,所以体积较大
而带压状态的电磁阀,只需要吸起销子,所以体积可以做的比较小。
如果哪方面还不清楚可以查询我们:www.nt-xld.com

网友AI:
说的非常好。。。。。。。。。。。。。。

网友AJ(2010-11-22):
去这个网看看,airtacworld.com 也可以我们一起交流学习下 QQ819497640

网友AK(2010-12-29):
说得不错,继续.........

网友AL:
搞工控的必须要知道液压和气路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