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功率的计算和电机÷变频器的选择

楼主(2006-08-13):
我想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再通过曲柄滑块机构带动冲头进行打压,压力4吨左右.我应该怎么进行计算,然后选择电机和变频器啊?这种冲压的负载特性是什么呢?恒转矩?恒功率?能给出步骤和公式最好了,要是能告诉我看什么书也行.

新人第一次求助,谢谢了啊.

网友A:
带飞轮的曲柄滑块机械冲床,其冲压力与飞轮转速紧密相关...不知道你调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想改变单位冲次还是用机械离合器比较妥当..
 一般的<<机械设计手册>>有这部分的内容介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不用飞轮,直接用电机输出打压。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起停。这样的负载特性还是恒转矩的吗?这样的电机输出功率怎么计算呢?
谢谢了啊!

楼主:
还是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B:
应选用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变频器,或是采用矢量控制系统的变频器,用这种原理制造的变频器,转矩相对比V/F原理的变频器转矩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