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电干扰问题请教(先谢过了)

楼主(2006-08-13):
我厂有一套系统,接地做的不是很规范,仪表的供电接地和电气的接地接到了一起,现在的问题是我有三块仪表,它们的供电接地是串在一起的,然后接到接地排上.前天的一次雷电中出现了干扰,采集的数据出现的波峰.我知道这是雷电干扰造成,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两块出现而另一块表(串接的最后一块)的数据没有出现?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声明,我只是个初级电工,希望大家能从原理上给予说明,最后能建议解决方案.

楼主:
真得不知道还是大家都认为太简单了而不值得说呀.还请赐教.

网友A:
所谓仪表地,指信号屏蔽接地,而不是供电的N线。上述三块表的零线接法不对,不应串联,应单独接零。仪表外壳要接地,信号屏蔽要接地。

网友B:
想请问一下:
是否第二块表测得的干扰波峰比第一块表的干扰波峰低许多呢?
三块表各自的信号线都屏蔽了吗?是否某块表的信号线距地线或电源线远些?
其它电器有影响吗?
看来这次雷击并不厉害,只串进了一点干扰,结果还算不错;还有许多过细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的。

楼主:
回唐工:
是的,第二块表测得的干扰波峰比第一块表的低点.
三块表的信号线各自都有屏蔽,但接地做得不规范,电源保护接地和信号屏蔽接地接到了一起.
其它电器的影响没有发现.但是每次雷电后,这三块表中的两块就会出现问题.
三块表在一个屏上,而且现场一次表位置基本在一起,全都在室内.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我觉得你应该考虑在仪表现场那一端接地,那样就避免了三个地接到一起了,如果三个地接到一起了,那就是相当于,你给那些仪表相互干扰提供了路径。它们之间自己构成了回路。

网友B:
你好
你说:但是每次雷电后,这三块表中的两块就会出现问题.
说明这几块表已多次受到干扰了。第一和第三块表是一样的吗?交换位子容易吗?这样做想证明以下问题:
若下次雷击时
干扰还是第一块表大,第三块表无干扰波,说明线路有问题,
干扰是第三块表大,第一块表无干扰波,说明仪表自身抗干扰有问题。
我想,雷击可能有三种方式串入干扰:1空间电场感应干扰,2雷电在避雷线引入地下途中通过保护接地反击回来,3通过电源线串入。
现在要找到干扰串入的途径,当然,有点难,如果检测设备少了的话。
不知可否一试,你可酌情考虑,若有疑问也望大家指出,谢谢

楼主:
我认为是第二种可能的原因大.那面柜子相当重要,一般没有理论基础我们是不敢动的.上次我提议将第一块表和第三块表换位置,领导就没有批.第三块表基本上不会被干扰到.这个从历史曲线上能看出来.一般都是第一块和第二块.波峰值不定,有时第一块高,有时第二块高,但是总体上看第一块高的次数相对多点.最初我就怀疑是第二种可能。但是从理论上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三块表,第三块就不会被干扰呢。

还请各路高手给予分析解答。

网友B:
你的三块表是同年出厂的吗(即为同一生产批号吗)?
你的三块表是同年安装启用的吗?
问这问题想了解是否为仪表元件老化问题。
另外,按规定校验过仪表吗?校验后的参数三块表差别大吗?

楼主:
回唐工,三块表是同一个批次的产品,而且也是同时安装启用的。我现在的理解是,当雷击出现时,干扰电压通过接地线反击回来,又因为我的信号接地是和机柜接在一起了。所以会干扰到表的数据。第三块表没有被干扰的原因可能是在于前面两块表的吸收(滤波电容)。因为这是一个瞬间干扰。所以第三块表没有被干扰到。唐工及各位高手再次帮忙分析。

网友D(2006-10-23):
我认为你的两块表被雷击多次后,表内的一些元件已受到了损伤,特别是低压电容元件,我遇到过同类现象,把前面两块的任意一块与第三块互换一试,如换过来后,第三块表在第一块表的位置无干扰的话,你就要改善你的接地了,如何改善,前面的高手已说,我就不多言了.

网友E:
接地干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建议你把地线重接一下,线要粗些。最好不要串联。如果仪表离的很近,就把地线接粗。小仪表也要大于4平方铜线。
另外,把总接地也查一下,看是否接地线大于25平方,最小也要16平方。
如能把接零和接地分开最好。

网友F:
保护地与抗干扰接地最好分开,另外接地电阻要符合系统要求。

网友G:
雷电的瞬时感应很大,串联的地线虽然很短也能形成瞬时的干扰电压,且离接地点越远产生的干扰越大。所以前两块标有问题而最后一块没问题。

网友H:
在仪表接口加压敏电阻

网友I(2006-11-24):
值得关注,还是要多留意.

网友J(2006-12-30):
首先要单独接地,楼上人说外壳是否要接地就要看情况了,最好在每个回路里加个防浪涌保护器,既可以防雷又可以防浪涌,就OK了。

网友K:
信号线的屏蔽接地与电源的保护接地要分开

网友L:
至于电位反击,由于各台仪表的情况并不相同,或者自身设计时对外部的反应如何,因此不能说有无问题,建议你把接地图纸找出来,雷电的接地的释放点应该很好就释放掉,而不会造成瞬间电压上升而影响你别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