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7-400 DO板的问题

楼主(2006-08-13):
S7-400 DO板的输出点不规则的闪动,造成压下系统的紊乱,而监控STEP7程序无输出信号,请问大概有几个原因.更换DO板恢复正常.

楼主:
请大家提供点线索,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不懂,帮顶,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B:
你诊断一下

楼主:
geh29
你好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具体告诉我用哪种方法或是软件
谢谢!

网友B:
拔下前连接器,
用STEP7
MODULE INFORMATION诊断.

网友C:
既然更换D0板就正常了,那就是DO板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我碰到过一回,不过是DCS系统。郁闷啊,查了好长时间,后来把电缆屏蔽层接地就排除故障了。

网友E:
DO板坏了

网友F(2006-09-18):
1 检查该模块24V电源线(正和地),以及该输出DO线有无虚接
2 在原模块上换一个通道,改一下程序,如果继续出故障,可能是该模块损坏,不出故障,说明该通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