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 台达的ES系列PLC

楼主(2006-08-13):
我昨天用电脑往PLC里下载程序时(台达的ES系列PLC)结束后,报警说"C缓存器超出范围"
还有报警号一次是963,另一次是1073,之后PLC的错误灯就一直闪,再下载一遍还是一样.那我应该查哪里呢,C缓存器是和什么有关?
谢谢!

网友A:
可能机形不对

楼主:
是"设定"里面的"PLC机种设定"么,我选的就是"ES"系列的啊
还是有同样的报警,会是程序的问题么

网友B:
请监控D1004的内容!

网友B:
另外你说的963和1073是那个寄存器里面的内容?

网友C:
这应该会是计数器有重用的地方吧,建议再检查下程序,这样的问题一般编译时候没有,下载会出现

网友D:
ES的資料寄存器是有限制的,要注意:一般用D0-D407
停電保持用:D408-D599
特殊用:D1000-D1311(不能亂用)
從你說的D963和D1073都已超出指定,當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