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刘志斌 给你一个西门子软启动器的资料,西门子不会造假吧? 第三次发.为什么没了

楼主(2006-08-13):
TO:刘志斌 给你一个西门子软启动器的资料,西门子不会造假吧?
作者: 通讯网 ,2006-8-13 17:24:00 发表于:《DCS论坛》 共有1人回复,13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TO:刘志斌
   既然这样,变频器也是基本按照这种方法启动的(变频器除了电压斜坡外,频率也斜坡),那如何解释?
   且电压是慢慢加上去的,冲击电流不会一下子那么大,电机的输出力矩也是慢慢增加的,所以对设备冲击会小.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就向水龙头一样,直接启动是一下放出来,而软启动是慢慢放出来,效果肯定是有的.

  下面附带西门子的软启动器介绍.西门子不会造假吧?

  3RW40最新系列 使用手册(pdf格式)

  SIRIUS 3RW40是西门子SIRIUS软起动器系列中的“新成员”,亦是光彩熠熠。其创新的控制技术,使之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在250 kW / 400 V功率范围内两相控制的软起动器。而且,由于其特殊的紧凑型设计,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软起动器。因此可保证节省空间,使控制柜排布清晰。

  SIRIUS 3RW40采用拥有专利权的全新控制技术—“相位平衡”。该控制技术能够防止两相控制软起动器中的直流成分。对于两相控制软起动器,来自两个控制相位的电流会流经未受控制的相位。因此,从纯粹的物理角度来看,在电机起动时,三相电流会不对称。这虽然不受影响,但在大多数应用中仍不可忽视。除了这种不对称性之外,如果在两个控制相位中控制功率半导体器件,则会产生直流成份。在起动电压低于50%时,则会造成电机中出现噪声。“相位平衡”技术则能够可靠避免电机起动时的这些直流成份。它可就转速、转矩和电流增量方面生成统一的电机起动特性。并且起动噪声质量和控制三个相位的起动设备一样。这可通过连续动态调整和均衡电机加速时不同相位的半波电流实现。

  SIRIUS 3RW40标准配备有最佳的功能。其中集成的旁通接触器可以降低软起动器运行过程中的功率损失。可靠保证开关设备的工作温度不会增加。使用4挡旋转电位计,即可设置不同的过载脱扣等级。其中集成的电机过载保护功能,符合IEC 60 9474-2标准,无需再附加过载继电器,因此可节省控制柜空间以及负载馈电装置的布线成本。本身设备保护功能可防止晶闸管热过载,避免损坏功率模块。另外,还可选用SITOR半导体保护熔断器,来防止晶闸管短路。通过其可调限流功能,还可可靠抑制电机起动时的电流尖峰具有集成状态显示和故障监控功能。有三个LED实时反映运行状态和可能的故障,例如不允许的脱扣时间(脱扣等级设置)、电网或相位故障、负载断路、热过载或设备故障以及其它故障等。

网友A:
 TO  通讯网

回原文,在那里有回应。不要影响别人的交流,要有基本的礼貌。

网友B(2007-01-30):
 西门子SIRIUS软起动器使之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在250 kW / 400 V功率范围内两相控制的软起动器。而且,由于其特殊的紧凑型设计,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软起动器。因此可保证节省空间,使控制柜排布清晰。SIRIUS 3RW40采用拥有专利权的全新控制技术—“相位平衡”。奥康软起动器也有此专利技术!
奥康软起是全球最大专业软起生产商之一,生产的软起比其他ab\ABB\施耐德\西门子等的体积小一半且内置旁路,分为轻载\通用\重载\超重载,三线和六线制,5.5KW-15MKW,380V-11千伏我这有现货,纯进口.全球唯一有船船级社认证的软启动(英国劳氏, 法国BV船级社关于船用电气产品的型式认证)